超声波测距ESP8266 WIFI无线传输手机显示原理图+app+源码

楼主:
手机app:

ESP8266可以配置成station 、AP、station+AP三种模式,就是说模块可以当成一个设备(client)连接局域网内的路由,也可以设置成是一个路由(sever),也可以既作为局域网里面的client同时又是其它client的sever

/********************************************************************/
/*        超声波测距 WIFI无线传输手机显示                                                                        */
/********************************************************************/
#include <REGX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0=P3^2;
sbit TRIG=P2^0;                //TRIG
sbit ECHO=P2^1;            //ECHO
sbit DQ=P2^7;                //ds18b20 端口
/*****************相关变量**************/
uchar Receive,i,xm1,xm2,xm3,xm0;
uint s,j;
uchar Recive_table[40];                  //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
uchar code ta[]="0123456789- ";
uchar table[]="温度: 25.4℃   距离:2.56m";
float csbc,wdz;
int temp;
bit zf,flag;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bit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bit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名称:延时函数  作用:毫秒级延时,微妙级延时函数,为数据收发完成作等待.......
********************************************************************/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大致延时1mS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18b20初始化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Us2x(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55);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55);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7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40);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Us2x(40);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Us2x(40);
                  DQ = 1;
                  dat>>=1;
         }
        DelayUs2x(40);
}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int b=0;
        int t=0;
        float tt=0;
        while(Init_DS18B20());         //检测初始化是否成功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return(t);
}
void Uart_Init()                                //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等均可)
{
    TMOD = 0x21;
    SCON = 0x50;                                 //设置串行方式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总中断打开
    ES = 1;                                                //开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无线WIFI模块ESP8266发送数据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TH0=0;
        TL0=0;
}

/********************************************************************
名称:WIFI模块设置函数  作用: 启动模块,以便可以实现无线接入和控制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                         //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

/********************************************************************
名称:主函数  作用:程序的执行入口
********************************************************************/

void main()
{
        Uart_Init();                                                                                        //波特率发生器
        ms_delay(10);
        ESP8266_Set("AT+CWMODE=2");                                                         //设置路由器模式1 station,模式2 AP,模式3 station+AP混合模式
        ms_delay(500);
//        ESP8266_Set("AT+RS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WSAP=\"wifi_yuan\",\"123456789\",11,4");          //AT+CWSAP="wifi_yuan","123456789",11,4  设置模块SSID:WIFI, PWD:密码 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MUX=1");                                                                //开启多连接模式,允许多个各客户端接入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启动TCP/IP 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STO=0");                                                         //永远不超时
        ms_delay(500);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温度传感器
        ReadTemperature();
        ES=1;                                                                                           //允许串口中断
        LED0=0;
        while(1)
        {
                temp=ReadTemperature();                //测量温度
                if(temp<0)                                  //温度正负值判断处理
                {
                           temp=-(temp-1);
                           zf=1;
                }
                else
                {
                        zf=0;
                }
                xm0=temp/1000;
                xm1=temp/100%10;//显示十位
                xm2=temp%100/10;//显示个位
                xm3=temp%10; //小数
        if(zf==0)
            {
                        if(temp<1000)
                        {
                                xm0=11;
                                if(temp<100)
                                   {
                                      xm1=11;
                                }
                        }
                }
                else
                {
                        if(temp<1000)
                        {
                                   xm0=10;
                                   if(temp<100)
                                   {
                                        xm0=11;
                                           xm1=10;
                                }
                        }
                }
                table[6]=ta[xm0];
                  table[7]=ta[xm1];
                  table[8]=ta[xm2];
                table[10]=ta[xm3];
                  TRIG=1;                               //启动一次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ET0=1;        //启动计数器T0,用以计时
                TR0=1;
                EA=1;
                j=60;        //延时
            while(j--)
                {
                }
                ECHO=1;
        j=0;
                   while(ECHO)                        //判断接收回路是否收到超声波的回波
                {
                        j++;
                        if(j>=2500)                        //如果达到一定时间没有收到回波,则将ECHO置零,退出接收回波处理程序
                        ECHO=0;
                }
                TR0=0;
                s=TH0*256+TL0;                        //读取时间数据
                TH0=0;
                TL0=0;
                wdz=0.00000607*temp;   //温度补偿计算
                if(zf==0)
                {
……………………

网友A(2018-04-19):
好东西,我也在研究!

网友B:
楼主,请问一个问题,手机那个超声波测距的APP怎么连接到ESP8266呀,一直显示设备未连接,怎么连接上呀

网友C(2018-09-26):
非常给力,正在研究

网友D:
你们为什么写那个复杂程序,老师讲的同样的功能程序就那么简洁

网友E:
这个值得下载学习

网友F(2018-11-15):
以前做过,不过做的不深入,感谢

网友D:
编译错误,说是SBUF   TI未定义

网友G:
很好,实训需要

网友H(2018-12-19):
这需要用那些软件编写程序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一个问题,手机那个超声波测距的APP怎么连接到ESP8266呀,一直显示设备未连接,怎么连接上呀

这个APP有一个固定IP和端口没办法直接改,要用E4A进行编程重新生成APP手机软件,不然就只能把的固件IP和端口烧成他的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APP有一个固定IP和端口没办法直接改,要用E4A进行编程重新生成APP手机软件,不然就只能把的固件IP和 ...

我查看了APP的源码,这个APP的ip地址是192.168.4.1,端口号5000,一般的ESP8266_01/01s就是这个地址,可以直接连接,但是连接上了好像也没有数据显示 。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客户1.连接服务器("192.168.4.1",5000,2000)
结束 事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查看了APP的源码,这个APP的ip地址是192.168.4.1,端口号5000,一般的ESP8266_01/01s就是这个地址,可 ...

他的内网要改成10.10.10.208你说的那个IP和ESP8266固件版本中的定义不同,另他的编程有小问题,或是有意无意产生的,要改下不能直接编译用的,但我重做了E4A和下位机基本通过,只是原代码看来是增加了功能没调通,少有基础,仔细看一个晚上就能调通,因这个例程基础没有原则问题,只是小问题…………不行改天我上个调通版的,思路告诉大家,就是他程序中的温度补偿好像有问题,我也是迷茫了一阵子。这个程序完善的我没有发是因为原作者的程序很不错,不想画蛇添足了………再说我也没有时候去深找温度补偿的原因,就只是调通而已。。哈哈哈哈苏州冰冰洁洁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查看了APP的源码,这个APP的ip地址是192.168.4.1,端口号5000,一般的ESP8266_01/01s就是这个地址,可 ...

你不会没有烧写ESP8266固件吧?要烧的,烧完后改E4A中你看到IP为:10.10.10.208且固件烧好还要先用电脑网页去联ESP8266修改IP为10.10.40.208端口5000后保存。

网友I(2019-01-24):
引用 网友J:
我查看了APP的源码,这个APP的ip地址是192.168.4.1,端口号5000,一般的ESP8266_01/01s就是这个地址,可 ...

不要相信一般的,按我说的试试,反正我联上了,因为ESP8266是要烧固件的,你那一般的怎联人家这个不一般的呢?

网友K:
好东西,努力研究中

网友L(2019-06-07):
引用 网友I:
不要相信一般的,按我说的试试,反正我联上了,因为ESP8266是要烧固件的,你那一般的怎联人家这个不一般 ...

烧说明固件呢??能说一下吗?刚接触8266

网友M(2020-11-10):
引用 网友J:
我查看了APP的源码,这个APP的ip地址是192.168.4.1,端口号5000,一般的ESP8266_01/01s就是这个地址,可 ...

最后调试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N(2021-06-28):
很棒的案例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