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馈,负反馈,开环电路,闭环电路 术语求解释

楼主(2018-04-06):
什么是正反馈,负反馈,开环电路,闭环电路

网友A:
闭环相当于自己咬自己手指,感到疼会松口,相当于有反馈;开环相当于你咬别人手指或者别人咬你手指,是不能自己控制的,也就是说相当于没有反馈。闭环中,输出增加反馈增加就是正反馈,输出增加反馈减少就是负反馈。

网友B:
负反馈即引入回馈后使净输入信号 减小,即 比 小,则称为负反馈。此时死循环放大倍数小于开环放大倍数,故负反馈使放大电路增益减小。负反馈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使系统趋于稳定。(如图1负回授模式)
正回馈即是指一系统的输出影响到输入,使得输出变动后会影响到输入,造成输出变动持续加大的情形,使净输入信号 增大,即 比 大,则称为正反馈。正反馈使放大电路增益提高,但使系统偏差不断增大,使系统振荡,可作为放大控制作用。(如图2正回授模式)
所谓开环是指无反馈电路非环状电路,而闭环即为有反馈的环状电路。
比如笔计本的电源适配器,它对输出电压(以DC19V居多)进行侦测反馈至前端并以此作为调节电压,使其输出衡定电压。
而家用的射灯变压器(开关电源类)为开环电路,即它没有反馈电路,不对输出电压进行侦测反馈,它的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改变而发生改变。

负回授模式图

负回授模式图

正回授模式图

正回授模式图

网友C:
学习一下自控就可以了

网友D:
模拟电力电子书上很清楚,开怀是无反馈,闭环包括正反馈和负反馈,负反馈给定值-反馈值,正反馈给定值+反馈值。

网友E:
正反馈是指受控部分发出反馈信息,其方向与控制信息一致,可以促进或加强控制部分等活动。负反馈又名回馈,指把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

网友F:
这个还是自己找资料比较好,书上讲的更详细。

网友G:
这其实很好理解,系统的输出值通过反馈回路回到输入端是抑制输入信号的变化还是促进了输入信号的变化,若是抑制输入信号的变化,例如输入信号是+,而反馈信号是-,两者相互抵消则是负反馈,反之,则是正反馈。没有反馈回路的电路就是开环电路,有反馈回路的则是闭环电路。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控制理论的术语,建议可以详细学习一下,说不定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个人推荐胡寿松出版的自动控制原理一书,记住,你是学习概念与方法,不是学习计算。比如根轨迹一章你看看前面的介绍就够了不必关注计算。如果结合单片机应用的话,重点是PID与数字控制器(重点关注其思想,编程流程,及matlab程序),这本书的这个地方讲得还是比较详细的。当然如果不学习这方面,只看控制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有本更薄的书,杨叔子出版的控制工程基础也不错。
嗯,主要是自控我一共就看过三本书,其中这两本应该算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