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GP2Y1014AU pm2.5测量+DHT11温湿度仿真设计源码

楼主:
    这个单片机程序目前是显示PM2.5,温湿度,PM2.5传感器用的是GP2Y1014AU(模拟输出),温湿度用的是DHT11(数字输出),有个问题就是当K=Adc0832();这句放到中断里面,温湿度会变化,但是PM2.5就没有值,不会自己变化,得按一下复位键才显示值,当K=Adc0832();这句放到主函数里面,PM2.5就有值变化,但是温湿度的值没有了,按复位键也没有值。开始我怀疑中断函数影响了液晶屏的时序,但是后面直接给一个K值,PM2.5和温湿度都会变,我就找不到是哪里的问题了。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程序和仿真图都在附件里。

PM2.5驱动条件:
关于驱动条件
根据LED驱动周期(脉冲周期:T (ms) ),LED驱动时间(脉冲:宽度Pw(ms) )输出电压会变动,规格书特性的规格值是脉冲周期T:10ms,脉冲宽度Pw:0.32ms,取样时间:0.28ms,根据此条件变动,规格书上规定的特性值(无尘时输出电压、检出感度)也随之变动。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temp;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CDE=P1^2;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ADCS=P2^0;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O=P3^7;  //ADC0832 k in
sbit ADDI=P3^7;  //ADC0832 k in
sbit ADCLK=P3^6;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DHTIO=P2^1; //DHT11输出
sbit LED=P2^7;        //LED脉冲驱动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volatile   uchar  K=0;//AD转换数字量
   uint tempshi,tempge,humshi,humge;
unsigned char  U8FLAG=0,U8temp=0;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0,U8T_data_L=0,U8RH_data_H=0,U8RH_data_L=0,U8checkdata=0;
unsigned char str[5];

//humidity 湿度
//temperature 温度
//integer 整数
//decimal 小数
unsigned char humidity_interger=0,humidity_decimal;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_integer=0,temperature_decimal;
unsigned char check;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长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
                 for(y=20;y>0;y--);
         }
}
void delay4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4;a>0;a--);
}

  void delayms(uint del)
{
uint u,v;
for(u=0;u<del;u++)
   for(v=0;v<=100;v++);
}

void delay20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222;b>0;b--)
            for(a=40;a>0;a--);
}
unsigned char Adc0832()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u=0;

    uchar dat=0;

        ADCLK=0;
         delayms(1);
        ADCS=0;//拉低CS端
     delayms(1);
    ADDI=1;
    delayms(1);
    ADCLK=1;//拉高CLK端
   delayms(1);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delayms(1);
    ADCLK=1;//拉高CLK端
    ADDI=1;
    delayms(1);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delayms(1);
    ADCLK=1;//拉高CLK端
    ADDI=1;
   delayms(1);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delayms(1);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delayms(1);
    dat=0;
    for(u=0;u<8;u++)
    {
                ADCLK=1;
         delayms(1);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delayms(1);
                        dat|=ADDO;//收数据
                        if(u<7)
                dat<<=1;
    }
    for(u=0;u<8;u++)
    {

        ADCLK=1;
      delayms(1);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delayms(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return dat;            //return ad k

}
void dht_start()             //等待接受初始化
{
     DHTIO=1;          //初始高电平
     delay40us();
     DHTIO=0;          //主机拉低电平
     delay20ms();      //保持电平时间大于18ms
     DHTIO=1;          //主机拉高电平
     delay40us();      //延迟等待20-40us等待从机响应
}

unsigned char recieve_data() //数据接收
{
    unsigned char i,flag,data_byte;
    for(i=0;i<8;i++)
    {
        flag=2;
        while((!DHTIO)&&flag++);//等待从机发出50us低电平结束
        delay40us();            //延时超过26us-28us不超过70us
        data_byte=data_byte<<1;
        if(DHTIO)                 //如果此时dhtio为1则表示此时从机输出数据为1否则说明此时从机输出数据为0
        {
            data_byte|=0x01;
            flag=2;
            while((DHTIO)&&flag++);//等待剩下的高电平结束
        }
        if(!flag)
            break;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dht_take_sample()     //采样
{
     unsigned char flag;
     dht_start();
     if(!DHTIO)         //从机发出响应信号
     {
          flag=2;
          while((!DHTIO)&&flag++);//检测从机发出80us低电平是否结束
          flag=2;
          while((DHTIO)&&flag++); //检测从机发出80us高电平是否结束
          //开始采集数据
          humidity_interger=recieve_data();     //采集湿度整数部分
          humidity_decimal=recieve_data();      //采集湿度小数部分
          temperature_integer=recieve_data();   //采集温度整数部分
          temperature_decimal=recieve_data();   //采集温度小数部分
          check=recieve_data();                 //采集校验位

          DHTIO=1;  //采集数据后主机拉高电平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
         RS=0;
         RW=0;
         LCDE=0;
         P0=com;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将数据(字符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
         RS=1;
         RW=0;
         LCDE=0;
         P0=date;
         delay(5);
         LCDE=1;
         delay(5);
         LCDE=0;
}
void L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p)   //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显示在第一行
        if(hang == 2) a = 0xc0;                                         //显示在第一行
        a = a + lie -1;
        write_com(a);
        write_date(p);
}
void init()                         //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xianshi1()          //pm2.5显示
{

    L1602_string(1,1,'P');
    L1602_string(1,2,'M');
    L1602_string(1,3,'2');
    L1602_string(1,4,'.');
    L1602_string(1,5,'5');
        L1602_string(1,6,':');
        L1602_string(1,7,' ');

        L1602_string(1,8,K/100+0x30);
        L1602_string(1,9,(K-100*(K/100))/10+0x30);
        L1602_string(1,10,K%10+0x30);
        L1602_string(1,11,' ');
        L1602_string(1,12,'u');
        L1602_string(1,13,'g');
        L1602_string(1,14,'/');
        L1602_string(1,15,'m');
        L1602_string(1,16,'3');

    L1602_string(2,1,'T');
        L1602_string(2,2,'e');
        L1602_string(2,3,'m');
        L1602_string(2,4,'p');
        L1602_string(2,5,':');
        L1602_string(2,6,digit[tempshi]);
    L1602_string(2,7,digit[tempge]);
        L1602_string(2,8,'C');
        L1602_string(2,9,' ');
        L1602_string(2,10,'H');
        L1602_string(2,11,'u');
        L1602_string(2,12,'m');
        L1602_string(2,13,':');
        L1602_string(2,14,digit[humshi]);
                //L1602_string(2,14,(K-100*(K/100))/10+0x30);
        L1602_string(2,15,digit[humge]);
        //L1602_string(2,15,K%10+0x30);
        L1602_string(2,16,'%');
}
void readDH() //温湿度读取
{
                 dht_start();
                 recieve_data();
                 dht_take_sample();
                 humshi=humidity_interger/10;
                 humge=humidity_interger%10;
                 tempshi=temperature_integer/10;
                 tempge=temperature_integer%10;
}

void Timer0Init()
{
    RW=0;
    LED=0;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定时10ms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t liu=0;
                  LCDE=0;
         init();
                Timer0Init();

         while(1)
         {

                           //liu++;
                        // if(liu==245)
                         //liu=0;
                        // K=Adc0832();
                         readDH();
                          xianshi1();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j;

                   // temp++;
TH0 = (65536-10000)%256;
TL0 = (65536-10000)/256;

     LED=1;
      //开启传感器的LED
     for (j=0;j<222;j++);  //0.28ms  //延时0.28ms
                   K=Adc0832();  //开启ADC采集
        /*        if(temp==20){
                         K+=40;
                        temp=0;
                }          */
                //if(K>240)
                //K=0;
                     //xianshi1();
          TR0 = 0;   //先关闭定时器0
     EA = 0;

LED=0;
}

网友A(2018-05-17):
你AD值都没传出来,K=adc0832()  K要么是0 要么是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AD值都没传出来,K=adc0832()  K要么是0 要么是1;

哥能发我一分吗

网友C(2019-03-19):
感谢楼主分享,有电路连接图吗?

网友D(2019-04-27):
仿真图里没有dht11和pm2.5的传感器吗

网友E:
解决了吗兄弟,我的pm怎么一直不显示,能把新的发我一份哦啊,13122319913@163.com,谢谢

网友F(2020-05-09):
应该是AD转换是需要时间的,AD转换放在定时器里面,导致你while循环的延时函数不准,DHT11无法满足时序,可以将AD循环放在主函数,定时器里面计数,当到达0.28ms的时候AD转换,然后在检测DHT11,检测完以后继续等待下一个0.28ms

网友F:
而且你定时器里还有一个280us的延时,这个远远操过了DHT11的30和20us的延时

网友G(2024-03-11):
请问你解决了嘛,我做pm2.5检测,传感器输出电压太低,没有任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