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温度控制系统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4-06):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7;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2^0;
sbit  d4=P2^1;
sbit  d5=P2^2;
sbit  sound=P1^2;
uchar code t0[]="the temperature ";
uchar code t1[]=" is             ";
uchar code wendu[]="0123456789";                 //利用一个温度表解决温度显示乱码
uchar second;
uchar timer;
void t1_init()
{
    TMOD=0x10;
    IE=0X88;
    TH1=0X3c;
    TL1=0Xb0;
}
sbit DQ = 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液晶显示模块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1;x--);
        for(y=z;y>1;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e(t0[i]);
         delay(0);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e(t1[i]);
          delay(0);
       }
}
                                                        //温度采集模块
void tmpDelay(int num)                                    //延时函数
{
       while(num--);
}
void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tmpDelay(8);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tmp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tmpDelay(14);
       x=DQ;
       tmp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tmpDelay(5);
          DQ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                                          //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t*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 tt*10+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t);
   }
void display1()
{
    unsigned int num,num1;
    unsigned int shi,ge,xiaoshu;
    num=Readtemp();
    num1=num/10;
    if(num1>24)
    {d3=0;delay(5000);} ;
    if(num1>25)
    {d4=0;delay(5000);}
    if(num1>26)
    {d5=0;delay(5000);}
    else
    {d3=1;d4=1;d5=1;}
}
void display2()
{
    unsigned int num,num1;
    unsigned int shi,ge,xiaoshu;
    num=Readtemp();
    num1=num/10;

    if(num1>27)
    {sound=0;d1=0;d2=1;delay(5000);}
    if(num1<23)
       {
        d1=1;
        d2=0;
        sound=0;
        delay(500);
    }
       else
       {
        sound=1;
        d1=1;
        d2=1;
    }
    shi=num/100;
    ge=num/10%10;
    xiaoshu=num%10;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e(wendu[shi]);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wendu[ge]);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e(wendu[xiaoshu]);
}
void t1_func()
{
    TH1=0X3c;
    TL1=0Xb0;
    if(timer<20)
    {
        timer=timer+1;
    }
    else if(timer==20)
    {
        timer=0;
        if(second==0)
        { sound=0;delay(20000);
          second=9;
    }
    else{second=second-1;sound=1;}
    }
}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display1();
        display2();
        delay(10);
    }
    t1_init();
    second=9;
    timer=0;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