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蓝牙音乐444光立方

楼主(2018-04-06):
就是想让444的光立方 配上蓝牙模块 效果好一点
但自己是个小白  有点不知所措  求大佬指引
(不用PCB板。。。只用洞洞板 )怎么破???

网友A:
之前做过是,通过蓝牙建立不同的模式,发送不同的数据建立标志位,放置在中断里,运行模式程序放在大循环,

网友B:
我之前做过,你用51单片机做核心控制,里面改一下蓝牙配置,4*4原理图我有

网友C:
用51单片机做主控呀,蓝牙连接后就可以用了。这个b站都有很多教程,你可以去看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