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D16没有design中的update PCB Document xxxx啊,要崩溃了

楼主(2018-04-06):
altium designer16 原理图设计好了,封装画好了,PCB文件也建好了,为什么还是没有design中的update PCB Document xxxx啊,要崩溃了。原理图到底要怎么转成PCB啊。

网友A:
蒙了,逻辑混乱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B:
你在PCB那个界面里面的设计那里更新一下.你原理图和PCB文件是在同一个工程里面吗???

网友C:
你可以在pcb那里design——import changes fromXXXXXX这样也行(我平时是用import changes fromXXX的,前提是你的原理图没有错同时网络报表已经生成了)

网友C:
或者是你没有保存那个pcb图进入 project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将PCB保存进project,你也可以在pcb那里design- import changes fromXXXX-execute changes(这个方法我经常用)

网友D:
你没有建立PCB Project工程,你的SCH文件是个自由文件

网友E(2021-07-12):
左上方【打开任何文件】--【新建栏的Blank Project(PCB)】--保存工程文件--导入自己的SCHEMATIC--添加PCB--点击SCHEMATIC文件--点击上方【设计(D)】即可跳出Update PCB Document XXXXXX.PcbDoc

网友F:
在原理图的界面,点击设计,就会出现Update PCB Document XXXXXX.Pcb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