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板89C51使用问题

楼主(2018-04-06):
算是两个问题:
实验的部分程序,
...OUTADR          EQU    0B000H....
.....
MOV      DPTR,#OUTDAC                       ;输出阶梯波...实验板上PO(74LS273,8位并口D0--D7)     0B000H
这是在程序里写好了的阶梯波发生程序,以及对应的接口,我应该从哪个输出口,得到输出的阶梯波?
实验板上有dac0832,lm353(orlm358),以及输入输出接口;按理说,我写的程序是通过,连接这些电路实现的,实验板上,dac0832的接口处,gnd,-5V,ain,aout,+5V,都没有连接,我还需要连接相应的电压,接地,输入么?aout的输出是我要的阶梯波么?还没有上板子,只有实验板的电路图,之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求大神们详细详细详细指导!!!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帮忙啊?是我说的不清楚么?

楼主:
只要相关的东西,都欢迎大家提点建议啊!

网友A:
汇编不是怎么精通。
在哪里输出是不是应该看你输出到了哪个寄存器,即使用了哪个寄存器的地址啊

楼主:
那我直接从并行输出口接出一个信号么?dac0832的电路部分还要搭么?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