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ADC电压转换为什么不用FFT?

楼主(2018-04-06):
本人最近在做音乐闪烁灯,我看过ADC的例子关于测量STM32输入引脚的电压的,然后也看过介绍STM32音乐闪烁灯音频采集需要FFT转换,那我想请问下大神,为什么电压采集的信号不用FFT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T的作用是将时域信号转变成频率信号。音乐闪烁灯的意思是根据音乐中不同的频率的声音点亮不同的灯,所以 ...

谢谢,受教了。

网友A:
FFT的作用是将时域信号转变成频率信号。音乐闪烁灯的意思是根据音乐中不同的频率的声音点亮不同的灯,所以需要知道不同频率的电压分量,自然需要用到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