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光控计数器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4-06):
单片机光控计数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2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3^5;//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3^4;//                 位锁存
sbit   HW1=P3^2;
sbit   HW2=P3^3;
sbit  led=P1^4;
sbit  qing=P1^2;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ef,0xdf,0xbf,0x7f,0xfe,0xfd,0xfb,0xf7};//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567801234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5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
                                                                                 //太短会造成重影

   }

}

void   disp()
{
     unsigned char  j;

                                        for(j=0;j<200;j++)
                                        {  if(j==40)
                                            {

                                            if(num==100)
                                             num=0;
                                            }
                                         TempData[0]=dofly_DuanMa[num/10];//分解显示信息,
                                                                                                   //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ofly_DuanMa[num%10];

                                        }
}

  void jia()
{

if(HW1==0)
while(HW2==1)          Display(5,2);
if(HW2==0)
{
num++;
led=0;
if(num==99)
num=0;
}
while(HW2==0)          Display(5,2);

}

void jian()
{
  if(HW2==0)
        while(HW1==1)    Display(5,2);
        if(HW1==0)
        {
        if(num>0)
        num--;
        led=0;
        if(num==0)
        num=0;
        }
        while(HW1==0) Display(5,2);

}

void main()
{
   while(1)
        {
                led=1;
                if(HW1==0)
                jia();
                if(HW2==0)
                jian();
                disp();
                if(qing==0)
                num=0;
                 Display(5,2);
}

}

网友A(2020-09-09):
hhhh,我打不开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我自己画了

网友B:
请问楼主,那两个非门起什么作用

网友C:
有人能解释一下这个图形  步骤什么的么

网友C:
请问楼主 能对proteus图进行一下比较简单的解释么

网友D(2025-05-17):
好的
谢谢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