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diy一个CH340T USB转串口模块

楼主:
想自己做一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需要一个下载、供电模块,图片是我买的开发板的原理图。
CH340T基本看懂了,micro USB部分不太清楚micro usb接口右边的是否需要?是实现开发板其他功能的?还是实现供电功能需要的?micro usb能否直接和CH340T模块相连?

网友A(2018-04-06):
应该是一个USB供电的电路吧,接了滤波电容和上电LED蓝灯显示;SW应该是一个开关吧,这个地方最好用自锁的。

网友B:
我好像也在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USB供电的电路吧,接了滤波电容和上电LED蓝灯显示;SW应该是一个开关吧,这个地方最好用自锁的。

好像有点明白了,那那个上面的USB5V是连接micro usb的电源正极吗?

网友D:
USB既可以做下载也可以做供电用你图上画的,明显Micro USB中间的两个引脚与CH340T连接起来了,如果只是供电的话不需要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SB既可以做下载也可以做供电用你图上画的,明显Micro USB中间的两个引脚与CH340T连接起来了,如果只是供电 ...

这个原理图我明白了,我想问下一般买的usb转ttl是可以供电的吧?

网友E:
要连,俩两标注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图我明白了,我想问下一般买的usb转ttl是可以供电的吧?

一般是可以供电的,但是USB的供电电流很小,如果你的某些模块耗电比较大,不建议使用usb供电的,不过一般的都能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