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自激多谐振荡器原理

楼主(2018-04-06):
  本人是电子爱好者新手,有很多东西不懂。所以请教各位高手以上的电路详细工作原理?虽然也了解原器件的工作原理,但是放在具体的电路中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信号工作了。很苦恼迷茫,不知道怎么学习才好。。。万分谢谢

网友A:
上电时,由于C1充电,故VT1导通,VT2截止,C1充电结束,VT1转向截止,同时C1转为放电,照成VT2导通,同时加快VT1截止速度,如此循环,R1可以限制C1的充放电速度,合理选择C1和R1,使整个电路能维持上述循环状态,形成振荡,还能改变频率。

网友B(2018-11-12):
怎么计算流过BP的电流呢

网友C:
对三极管要有过深的了解了,推荐多看看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