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摄像头手机远程监控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8-04-06):
各位大神如果要做一个单片机连接摄像头,然后在单片机开发板开发的客户端上安装一个采集软件,手机或电脑安装一个接收软件实现基于客户端的远程监控设计,能不能实现

网友A:
这个功能肯定可以实现,但是按照你的方法如何远程?手机如何跟你的单片机板通讯?

网友B:
图呢?看看看你怎么连接的

网友C:
这本来就是通过单片机实现的。  但具体操做对新手操作可能会略难。大致需要摄像头,单片机系统,无线发送模块,路由器。这个只能实现局域网内的远程。如果需要真的外网远程,还需要服务器支持,所以、、、  先参考一下已有的的东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