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实现声控灯

楼主(2018-04-07):
小时候有没有对走廊的声控灯很感兴趣呢?会不会拼命的跺脚只为让那盏灯点亮。这节 我们就做个这样的声控灯。只有你轻轻拍下手, 灯就自动亮起来了,没了声音,灯就又自动 关了。这里用到的是个声音传感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传感器做出更多互动作品,通过声音 触发来控制更多好玩儿的东西,比如说做个发光鼓等等。

所需元件

1×  数字食人鱼红色 LED 发光模块

1×  模拟声音传感器

1×  IO 传感器扩展板 V7.1

   1× 英特尔® Edison for Arduino 开发板

硬件连接

模拟声音传感器     模拟 0

数字食人鱼红色 LED 发光模块    数字 13

图 4-1 声控灯

输入代码

//声控灯

int soundPin = 0;                             //声音传感器接到模拟 0 int ledPin =               13;               //LED 接到数字 13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 Serial.begin(9600);               //用于调试

}

  7. void loop(){

  8. int soundState = analogRead(soundPin);               //读取传感器的值

  9. // Serial.println(soundState);               //串口打印声音传感器的值

//如果声音值大于 10,亮灯,并持续 10s,否则关灯

if (soundState > 10)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delay(10000);
}else{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

对着话筒拍下手,或者说句话,试试灯能不能点亮?
硬件分析 (模拟输入 — 数字输出)

前面几次我们接触的都是数字传感器,这次我们要尝试使用模拟传感器了,还记得在一 开始说的数字与模拟的区别吗?(串口中认识“数字”与“模拟”一节)。数字,只有两个值

(0/1)。模拟,是线性的,理论上的无限值(0~1023)。

所以这里是个,模拟输入,数字输出的模式。

代码回顾

在 setup()中只设置了 LED 为输出,为什么没有设置声音传感器输入模式?这是因为 模拟口都是输入设置,所以不需要设置了。

声音传感器是输入设备,所以需要读取对应模拟口  0  的值。 与读取数字口函数

digitalRead(pin)类似,所以模拟口读取函数是:

analogRead(pin)

这个函数用于从模拟引脚读值,pin 是指连接的模拟引脚。Arduino 的模拟引脚连接到 一个了 10 位 A/D 转换,输入 0~5V 的电压对应读到 0~1023 的数值,每个读到的数值对 应的都是一个电压值。比如 512 = 2.5V。

最后是一个 if 判断,判断是否到达你预设的值。

if (soundState > 10) {

...

}else{

...

}

需要修改预设值的话,可以打开串口监视器,看看你需要的声音强度的值在什么范围,

然后做相应调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