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鼠标位移信息

楼主(2018-04-07):
我想用单片机读取鼠标的位移信息,显示到LCD或者保存到外界存储器中。这个好像很容易。但我是新手只是大学期间学过单片机(忘得差不多了)。求大家帮助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你手头单片机的DEMO,鼠标一般通过USB总线连接到单片机,需要按照USB协议来与鼠标进行通讯读取对应的坐标值,另外显示到LCD或是储存起来,需要访问LCD或储存器对应的寄存器值,这些应该都有DEMO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