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上加一个传感器是数电转模电还是模电转数电

楼主(2018-04-07):
想用51做一个小东西,分别加一个土壤湿度传感器和二氧化碳传感器,所以是要学习数电转模电还是模电转数电呢

网友A:
第一:不知道你的土壤湿度传感器有没有模拟输出,但二氧化碳传感器一定有模拟输出。
第二:都可以只用数字输出,那么,就什么转换都不需要了。
第三:如果要用到模拟输出,那么就必须用到模电转数电了。
第四:你是说的51单片机,那么,还必须用到一个转换芯片,如PCF8591之类的,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程序解读出来,显示或做别的什么。51单片机自身没有ADC功能。

网友B:
首先。有时间的话,两个都要学!      传感器模块输出的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可以直接处理,模拟信号需要转成数字信号才能处理。如果想快速用的话,先看看你所用的传感器的说明书,具体输出什么信号,找相关例程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