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于单片机小白的发问 设计了4个模块能整合到一起吗?

楼主(2018-04-07):
我想问一下,如果在51单片机中设计了4个模块,写出每个模的程序,最后能整合到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吗?

网友A:
能啊,一般的开发过程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来的。连接的时候注意各模块之间的时序,入口参变量

网友B:
嗯  当然可以啊  在主函数里面调用各个函数的接口就行了

网友C:
一般程序设计都是这样的过程。  但是要注意每个模块有没有冲突。例如是否同时定义了某个中断

网友D:
编写程序都是一个模块的一个模块的编写的,然后通过上楼说的入口参数或者全局变量或者函数调用进行耦合,信息传递

网友E:
嗯  当然可以啊,但是要注意每个模块有没有冲突。例如是否同时定义了某个中断

网友F:
这问题提出来,说明单片机已经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程序设计都是这样的过程。  但是要注意每个模块有没有冲突。例如是否同时定义了某个中断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哈哈,知道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问题提出来,说明单片机已经入门了

突然觉得自己学成了,哈哈哈

网友G:
可以 连的时候注意每个模块有没有冲突

网友H:
可以 但要注意模块间会不会冲突

网友I:
肯定能啊,大家写程序都是模块化的

网友J:
可以的!但要注意模块的顺序!要不然程序不按你的逻辑走的!

网友K:
当然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