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设计

楼主(2018-04-07):
手抓的力学分析
下面对其基本结构进行力学分析:滑槽杠杆 图3.1(a)为常见的滑槽杠杆式手部结构。
(a)                               (b)
图5.1 滑槽杠杆式手部结构、受力分析
1——手指 2——销轴 3——杠杆
在杠杆3的作用下,销轴2向上的拉力为F,并通过销轴中心O点,两手指1的滑槽对销轴的反作用力为F1和F2,其力的方向垂直于滑槽的中心线和并指向点,交和的延长线于A及B。
由=0    得
   =0    得

由=0   得

                                                    (3.1)
式中   a——手指的回转支点到对称中心的距离(mm).
       ——工件被夹紧时手指的滑槽方向与两回转支点的夹角。
由分析可知,当驱动力一定时,角增大,则握力也随之增大,但角过大会导致拉杆行程过大,以及手部结构增大,因此最好=。
夹紧力及驱动力的计算
手指加在工件上的夹紧力,是设计手部的主要依据。必须对大小、方向和作用点进行分析计算。一般来说,需要克服工件重力所产生的静载荷以及工件运动状态变化的惯性力产生的载荷,以便工件保持可靠的夹紧状态。
手指对工件的夹紧力可按公式计算                       (3.2)
式中   ——安全系数,通常1.2-2.0;
       ——工作情况系数,主要考虑惯性力的影响。可近似按下式估其中a,重力方向的最大上升加速度;
        ——运载时工件最大上升速度
         ——系统达到最高速度的时间,一般选取0.03-0.5s
         ——方位系数,根据手指与工件位置不同进行选择。
          G——被抓取工件所受重力(N)。
表3-1 液压缸的工作压力
作用在活塞上外力F(N)

液压缸工作压力Mpa

作用在活塞上外力F(N)

液压缸工作压力Mpa
小于5000

50000以上

计算:设a=100mm,b=50mm,<<;机械手达到最高响应时间为0.5s,求夹紧力和驱动力和 驱动液压缸的尺寸。
(1) 设
            ==1.02

根据公式,将已知条件带入:

     (2)根据驱动力公式得:

      (3)取

       (4)确定液压缸的直径D

选取活塞杆直径d=0.5D,选择液压缸压力油工作压力P=0.8-1MPa,

根据表4.1(JB826-66),选取液压缸内径为:D=10mm,但为了扩大机械手的工作范围,选取液压缸内径D=16mm
则活塞杆内径为:
D=160.5=8mm,选取d=8mm
5.3.4 手爪夹持范围计算
为了保证手抓张开角为,活塞杆运动长度为34mm。手抓夹持范围,手指夹持有效长度为100mm,当手抓没有张开角的时候,如图3.2(a)所示,根据机构设计,它的最小夹持半径,当张开时,如图3.2(b)所示,最大夹持半径计算如下:

机械手的夹持半径从
(a)                                      (b)
图5.2 手抓张开示意图
5.4 机械手手爪夹持精度的分析计算
机械手的精度设计要求工件定位准确,抓取精度高,重复定位精度和运动稳定性好,并有足够的抓取能。
机械手能否准确夹持工件,把工件送到指定位置,不仅取决于机械手的定位精度(由臂部和腕部等运动部件来决定),而且也于机械手夹持误差大小有关。特别是在多品种的中、小批量生产中,为了适应工件尺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一定进行机械手的夹持误差。
图5.3 手抓夹持误差分析示意图
该设计以棒料来分析机械手的夹持误差精度。
机械手的夹持范围为。
一般夹持误差不超过1mm,分析如下:
工件的平均半径:
手指长,取V型夹角
偏转角按最佳偏转角确定:

计算   =72.14
当S时带入有:

夹持误差满足设计要求。
5.5 手指夹紧液压缸的尺寸参数的确定
    根据夹紧力和驱动力的计算,初步确定了液压缸的内径为16mm,行程为34mm;下面要确定液压缸的缸筒长度L。缸筒长度L由最大工作行程长度加上各种结构需要来确定,即:
L=l+B+A+M+C
式中:l为活塞的最大工作行程;B为活塞宽度,一般为(0.6-1)D;A为活塞杆导向长度,取(0.6-1.5)D;M为活塞杆密封长度,由密封方式定;C为其他长度,在此由于定位方式为定位块式,需要保留一定的缸体冗余长度作为缓冲,以免在运动过程中损伤到缸体,所以C取32.8mm。一般缸筒的长度最好不超过内径的20倍。另外,液压缸的结构尺寸还有最小导向长度H。
所以:L=34+0.8D+D+0.9D+C=120mm
    液压缸缸底厚度计算,本液压缸选用平行缸底,且缸底无油孔时,其中h为缸底厚度;为液压缸内径;为实验压力;为缸底材料的许用应力,液压缸选用缸体材料为45号钢,。
            ,
所以选取厚度。
5.6 本章小结
通过本章的设计计算,先对滑槽杠杆式的手部结构进行力学分析,然后分别对滑槽杠杆式手部结构的夹紧力、夹紧用的弹簧、驱动力进行计算,在满足基本要求后,对手部的夹持精度进行分析计算。不过由于手指的设计工作载荷只有5N,所以手指零部件的载荷导致的应力都能达到设计要求,故校核可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