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与ADAMS协同平台实践 系统设计小作业(word格式文档下载)

楼主(2018-04-07):
课程名称:MatLab与系统设计
实验名称:MatLab与ADAMS协同平台实践
实验原理:对于线性时不变系统(LTI),MatLab提供了以下三个系统分析、设计和仿真平台:LTI Viewer、SISO Design和SimuLink。ADAMS是多体动力学系统建模仿真分析平台,其最有特色的是大位移非线性积分运算。将两者构建成互补分析设计工具,形成了MatLab与ADAMS协同平台。
实验指导书:以下三个上机作业需要写出书面报告!!!
本科生上机作业之一
题目:电机定位系统校正,满足如下要求:
                            (1)过渡时间小于40ms;(2)超调量小于16%;
                            (3)静态误差为零;(4)扰动静态误差为零。
目的:熟悉LTI viewer和SISO Design平台。
步骤:
1 创建M-file文挡,并输入如下程序,运行后生成LTI对象my_sys:
J=3.2284e-6;
b=3.5077e-6;
K=0.0274;
R=4;
L=2.75e-6;
num=[0 0 0 K];
den=[(J*K) (J*R+(L*b)) ((b*R)+K^2) 0];
my_sys=tf(num,den);
2 启动LTI viewer,并画出开环BODE图(拷贝);
3 启动SISO Design,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校正:
              加积分环节;加零点(60角频率);在截止频率附近加滞后环节。
              用鼠标移动零点/极点的相对位置,观察相位裕度变化。
4 从analysis→respond to step调用LTI viewer分析闭环阶越响应,
同时,用鼠标上下移动观察阶越响应的超调量变化,直到满足校正要求,拷贝
5从analysis→closed loopbode调用LTI viewer分析闭环BODE图(拷贝)。
本科生上机作业之二
题目:过程控制系统的PID校正(PP219)
目的:熟悉SIMULNK平台,运用PID参数整定方法和非线性控制器参数优化(NCD模块)
步骤:
1 创建MODEL文件,按照以下顺序建立所需的模块:
              传递函数模块(continuous/transfer FCN)根据装置传递函数定义相应的系数
              PID模块(simulink extras/PID controller)
              SUM模块(math operations/sum)定义PID参数(KP、KI、KD)
              输入模块(sources/step)
              输出模块(sinks/floating scope)
              依次连线构成闭环反馈系统
2 设置初始值(KP=1、KI=0、KD=0),利用折中法找到这样比例环节系数KP,使系统刚好处于临界状态,再利用书PP219表6-1的经验公式计算整定参数;
3 观察参数整定后闭环系统的阶越响应;
4 用(NCD blockset/signal constraint)替换输出模块,并设置优化参数(KP、KI、KD),定义信号响应的边界,进行优化并观察结果;
5 对比参数整定与参数优化的阶越响应(拷贝)。
本科生上机作业之三
题目:应用根轨迹法校正某二阶系统,满足如下指标要求:
                            (1)过渡时间小于1.5s;超调量小于30%;
                            (3)开环增益大于10。
目的:熟悉SISODesign,运用根轨迹校正。
步骤:
1创建M-file文挡,并输入如下程序,运行后生成LTI对象my_sys:
clear all
num=1;
den=[1 2 0];
my_sys=tf(num,den);
2启动SISO Design,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校正:
              根据过渡时间和超调量,设置校正边界;
              添加实零点/极点,移动并观察闭环极点变化,确定主导极点位置,观察阶越响应;
              添加偶极子,提高开环增益,观察阶越响应。
3 结合本题,理解主导极点和偶极子概念。
考试方法:(上机综合大作业)
本科生上机大作业(一)
题目:小球-杠杆控制问题
目的:熟悉ADAMS与MATLAB协同平台,运用LQG控制技术
步骤:
1 启动ADAMS,调入ball-beam模型,熟悉ADAMS界面、模型;
2 编写脚本文件,输出线性模型my_beam_ball_linmod_;
3 启动MATLAB,编写如下M-file(读入线性模型,简约均衡,可控可观,设计LQG,构成闭环);
4 利用LTI Viewer分析SIGMA-曲线;利用SIMULINK进行扰动仿真分析;
5 编写后处理文件,输出控制器模型;
6 回到ADAMS环境,修改模型名称,并依照顺序定义:输入变量组、输出变量组,(A,B,C,D)矩阵。
7 定义线性状态方程LSE,定义控制信号变量,修改杠杆力矩变量,
8 进行闭环控制系统仿真,协同仿真。
附录:
线性系统分析设计程序:
load my_beam_ball_linmod_a;load my_beam_ball_linmod_b;
load my_beam_ball_linmod_c;load my_beam_ball_linmod_d;
SS=ss(my_beam_ball_linmod_a,my_beam_ball_linmod_b, ...
                my_beam_ball_linmod_c,my_beam_ball_linmod_d);
SS=ssbal(SS);SS=minreal(SS);
A=SS.a;B=SS.b;C=SS.c;D=SS.d;
V=eig(SS);disp('eigen value');disp(V);
rank(ctrb(SS))
rank(obsv(SS))
K_lqry=lqry(SS,[1e+6 0;0 1e+4],[1]);
PP=SS(:,[1,1]);
Qn=1e+6;
Rn=[0.01 0;0 0.01];
Kest = kalman(PP,Qn,Rn);
rsys = lqgreg(Kest,K_lqry);
CL_SS=feedback(SS,rsys,+1);
控制器模型后处理程序:
A=rsys.a;B=rsys.b;C=rsys.c;D=rsys.d;
[m n]=size(A);fid=fopen('AAA','w');
for i=1:m
    for j=1:n
        fprintf(fid,'%6.5e ,',A(i,j));
    end
end
fclose(fid);
[m n]=size(B);fid=fopen('BBB','w');
for i=1:m
    for j=1:n
        fprintf(fid,'%6.5e ,',B(i,j));
    end
end
fclose(fid);
[m n]=size(C);fid=fopen('CCC','w');
for i=1:m
    for j=1:n
        fprintf(fid,'%6.5e ,',C(i,j));
    end
end
fclose(fid);
[m n]=size(D);fid=fopen('DDD','w');
for i=1:m
    for j=1:n
        fprintf(fid,'%6.5e ,',D(i,j));
    end
end
fclose(fid);

本科生上机大作业(二)
题目:集装箱平车垂向弹性振动偏大问题
目的:熟悉ADAMS/RAIL平台,运用刚柔耦合仿真技术
步骤:
1 启动ADAMS/RAIL,调入K6X转向架模板模型,熟悉ADAMS/RAIL的模板建模界面,并应用MNF文件建立柔性车体模型及接口定义;
2 熟悉ADAMS/RAIL的标准建模界面,建立转向架、柔性车体子系统并组装整车模型;
3 设置有关求解器参数,进行预载分析,定义心盘和旁承预载;
4 转到ADAMS/VIEW界面,在摇枕上施加垂向激扰力(加载/减载,低频谐振);
5 进行整车仿真得到摇振变摩擦悬挂加载/减载曲线和相位图,并分析其变摩擦特性和低频粘-滑振动;
6 将激扰力去掉,进行轨道不平顺激扰仿真,并进行车体垂向加速度的时域/频域分析,得到谱密度PSD。
7 以表格对比形式,给出车体垂向加速度时域统计特征(如MAX、MIN、RMS),和垂向平稳性指标Wzz。
8 根据上述分析数据,给出引起车体弹性振动偏大原因的结论。
附录:
1 K6X交叉杆支撑转向架
三箱重载柔性车体模型
2 车体柔性体是基于有限元FEM模型建立的[8],其中,约束自由度(14);固有模态:取前13阶,包括:(1)垂向弯曲模态(7Hz,18Hz);(2)局部模态(2个,中间鱼复板);(3)侧扭模态(38Hz);…等等。由于集装箱地脚锁存在一定程度简化,实际的垂向弯曲模态频率要比计算值稍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