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原理图怎么连?

楼主(2018-04-07):
USB5V和VCC是不是直接连micro usb的电源正极?

网友A:
USB接口应该能提供5V电源

网友B:
从图上看  USB上5V输出和VCC  是通过一个跳线来实现连接和断开。 你这个图是USB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  USB上5V输出和VCC  是通过一个跳线来实现连接和断开。 你这个图是USB灯?

这是买的51开发板的下载口,我想diy一个最小系统,JP1应该是开关,VCC也是接USB5V是吧?

网友C:
microUSB的1脚输出+5V,名字叫USB5V,它通过一个开关(JP1)连到VCC,开关接通了VCC就是5V,断开了就没电了,这个开关要选自锁功能的,就是说你按一下接通,手松了也是通的,再按一下就断了,不自锁的开关是指你按一下通,手一送就断了,就比如一般的用于复位的按钮,VCC通过0欧姆电阻R78到POWER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