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口袋板MSP430G2553 slope adc源码

楼主(2018-04-07):
利用G2口袋板,改变电位器阻值,使用adc测量阻值,再使用LCD和led显示

/*警告:由于G2 LaunchPad上的LED2使用了P1.6(I2C引脚),所以所有涉及到I2C的实验都必须把P1.6跳线拔除,包含本例程!
* main.c
*/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 "Slope.h"
#include "TCA6416A.h"
#include "HT1621.h"
#include "LCD_128.h"

unsigned char Key=0;                //轮盘电位器的电阻等效按键值
//-----待测“传感器电阻”的分档值,实际接入了5k定值电阻+10k轮盘电位器-----
const unsigned char R_Class[8]={55,67,82,97,113,128,138,144};                //单位为百欧

void WDT_OnTime();
void Slope_R_Dect();                        //测得待测电阻后的事件处理函数
void TCA6416A_LED(unsigned char num);                //LED灯柱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SLOPE();
void Display_RSENS(unsigned char Rsens);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to16MHz */
    DCOCTL = CALDCO_16MHZ;
        __delay_cycles(100000);                        //等待电压稳定
        TCA6416A_Init();
        Slope_Measure_Init();
        HT1621_init();
        LCD_Clear();
        Display_SLOPE();
        HT1621_Reflash(LCD_Buffer);
        //-----设定WDT为16ms定时中断-----
        WDTCTL=WDT_ADLY_16;
        //-----WDT中断使能-----
    IE1|=WDTIE;
         _enable_interrupts();

        while(1);
}

/******************************************************************************************************
* 名       称:WDT_ISR(void)
* 功       能:WDT定时中断子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直接调用事件处理函数即可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IE1&=~WDTIE;
        WDT_OnTime();
         IE1|=WDTIE;
}
/******************************************************************************************************
* 名       称:WDT_OnTime()
* 功       能:WDT定时中断的事件处理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主要工作都在事件处理函数中体现
* 范       例:无
******************************************************************************************************/
void WDT_OnTime()
{
        static unsigned char Charge_Ready=0;                        //充满电标志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REF_Mreasure_Ready=0;        //等于8表明参考电阻已测完
        static unsigned long R_REF_Sum=0;                        //暂存参考电阻的累加值
                if(Charge_Ready==0)                //未充满电
                {
                        Slope_Port_Charge();        //充电
                        Slope_R_Dect();                        //执行显示LED的任务
                        Charge_Ready=1;                //充满电标志
                }
                else
                {
                        //-----测量8次参考电阻值-----
                        if(REF_Mreasure_Ready<8)                                        // 判断是否继续测量参考电阻值
                        {
                                Slope_Measure_REF();                                                //测参考电阻值
                                R_REF_Sum=R_REF_Sum+R_REF;                //累加电阻值
                                if(REF_Mreasure_Ready==7)        R_REF=R_REF_Sum>>3;        //测量完毕求出参考电阻的平均值
                                REF_Mreasure_Ready++;                                        //测量次数累加
                        }
                        //-----得到参考电阻值后,开始不停的测量传感器电阻值-----
                        else
                                Slope_Measure_SENS();                                        //测完参考电阻才测传感器电阻
                                Charge_Ready=0;                                                        //测完一次,又该充电了
                }
}

/******************************************************************************************************
* 名       称:Slope_R_Dect()
* 功       能:对传感器电阻判断档位,调用LED显示程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主要工作都在事件处理函数中体现
* 范       例:无
******************************************************************************************************/
void Slope_R_Dect()
{
        static unsigned int Rsens=0;
        unsigned char Key_Last=0;                //用于判断是否数据有更新
        Key_Last=Key;
        //-----通过10k参考电阻,计算电阻绝对值,单位百欧-----
        Rsens=(((unsigned long int)100)*(unsigned long int)R_SENS)/R_REF;
        //-----传感器电阻分档判断,5k至15k之间,分8档-----
        if(Rsens<=R_Class[0])                         Key=0;
        else if (Rsens<=R_Class[1])         Key=1;
        else if (Rsens<=R_Class[2])        Key=2;
        else if (Rsens<=R_Class[3])         Key=3;
        else if (Rsens<=R_Class[4])         Key=4;
        else if (Rsens<=R_Class[5])         Key=5;
        else if (Rsens<=R_Class[6])         Key=6;
        else         if(Rsens<=R_Class[7])         Key=7;
        else                                                                                        Key=8;
        //-----调用一系列显示任务-----
        Display_RSENS(Rsens);                //显示实际电阻值
        if(!(Key==Key_Last))                        //显示电阻分档值
        {
                LCD_DisplayDigit(LCD_DIGIT_CLEAR ,6);
                LCD_DisplayDigit(Key,6);
                HT1621_Reflash_Digit(6);
        }
        TCA6416A_LED(Key);                         //LED灯柱显示
}
/******************************************************************************************************
* 名       称:TCA6416A_LED()
* 功       能:根据传感器电阻值,实现LED灯柱效果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需要调用I2C和TCA6416控制LED
* 范       例:无
******************************************************************************************************/
void TCA6416A_LED(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 0;
        for(i=0;i<8;i++)
        {
                if(i<num)                                        // 判断当前需要点亮几盏灯
                        PinOUT(i,0);                        //根据LED接法,IO低电平为点亮LED
                else
                        PinOUT(i,1);                        //根据LED接法,IO高电平为熄灭LED
        }
}
/******************************************************************************************************
* 名       称:Display_SLOPE()
* 功       能:在LED上显示固定不变的内容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包括显示SLOPE,2个小数点,logo,kΩ单位。
* 范       例:无
******************************************************************************************************/
void Display_SLOPE()
{
        //-----显示S-----
        LCD_DisplayDigit(5,1);
        //-----显示L-----
        LCD_DisplayDigit(0,2);
        LCD_ClearSeg(_LCD_2A);
        LCD_ClearSeg(_LCD_2B);
        LCD_ClearSeg(_LCD_2C);
        //-----显示O-----
        LCD_DisplayDigit(0,3);
        //-----显示P-----
        LCD_DisplayDigit(8,4);
        LCD_ClearSeg(_LCD_4C);
        LCD_ClearSeg(_LCD_4D);
        //-----显示E-----
        LCD_DisplayDigit(8,5);
        LCD_ClearSeg(_LCD_5B);
        LCD_ClearSeg(_LCD_5C);
        //-----显示小数点-----
        LCD_DisplaySeg(_LCD_DOT4);
        LCD_DisplaySeg(_LCD_DOT6);
        //-----显示logo-----
        LCD_DisplaySeg(_LCD_TI_logo);
        LCD_DisplaySeg(_LCD_QDU_logo);
        //-----显示kΩ-----
        LCD_DisplaySeg(_LCD_k_OHOM);
        LCD_DisplaySeg(_LCD_OHOM);
}
/******************************************************************************************************
* 名       称:Display_RSENS()
* 功       能:在LED的小8字段上显示实测传感器电阻值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哪位内容有改变才更新该位的显存。
* 范       例:无
******************************************************************************************************/
void Display_RSENS(unsigned char Rsens)
{
        unsigned char i=0;
        static unsigned char Digit[3]={0};
        unsigned char Digit_Past[3]={0};                //用于对比数值是否有改变
        for(i=0;i<3;i++){
                Digit_Past[i]=Digit[i];
        }
        //-----拆分数字-----
        Digit[2]=Rsens/100;
        Digit[1]=(Rsens%100)/10;
        Digit[0]=Rsens%10;
        //-----判别数位的改变,并更新该位显存-----
        for(i=0;i<3;i++)
        {
                if(!(Digit[i]==Digit_Past[i]))                //如果有变化
                {
                        LCD_DisplayDigit(LCD_DIGIT_CLEAR ,i+8);        //清除该8字段
                        LCD_DisplayDigit(Digit[i],i+8);                                                //写显存映射
                        HT1621_Reflash_Digit(i+8);                                                        //仅更新该8字段的显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