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音乐开始暂停播放

楼主(2018-04-07):
该程序可以完成一个按键控制音乐播放,但是暂停功能我不知道怎么弄,求助一下各位!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IO=P1^5;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RIN=P3^2;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5;
sbit LED3=P2^6;
u8 IrValue[6];
u8 Time;
u8 n;
u8 m;
u8 code T[49][2]={{0,0},
{0xF8,0x8B},{0xF8,0xF2},{0xF9,0x5B},{0xF9,0xB7},{0xFA,0x14},{0xFA,0x66},{0xFA,0xB9},{0xFB,0x03},{0xFB,0x4A},{0xFB,0x8F},{0xFB,0xCF},{0xFC,0x0B},
{0xFC,0x43},{0xFC,0x78},{0xFC,0xAB},{0xFC,0xDB},{0xFD,0x08},{0xFD,0x33},{0xFD,0x5B},{0xFD,0x81},{0xFD,0xA5},{0xFD,0xC7},{0xFD,0xE7},{0xFE,0x05},
{0xFE,0x21},{0xFE,0x3C},{0xFE,0x55},{0xFE,0x6D},{0xFE,0x84},{0xFE,0x99},{0xFE,0xAD},{0xFE,0xC0},{0xFE,0x02},{0xFE,0xE3},{0xFE,0xF3},{0xFF,0x02},
{0xFF,0x10},{0xFF,0x1D},{0xFF,0x2A},{0xFF,0x36},{0xFF,0x42},{0xFF,0x4C},{0xFF,0x56},{0xFF,0x60},{0xFF,0x69},{0xFF,0x71},{0xFF,0x79},{0xFF,0x81}
};
u8 code music[][2]={{0,4},
{0,8},{0,8},{13,8},{15,8},{17,4},{13,4},{15,4},{17,4},{0,4},{13,4},{20,4},{20,4},{20,8},{20,4},{17,8},{15,4},{13,8},{13,4},{10,4},{12,4},{13,4},{0,4},{10,4},{17,4},{17,4},{17,8},{17,4},{12,8},{10,4},{8,8},{13,4},{10,4},{12,4},{13,4},{0,4},{8,4},{22,4},{20,4},{20,4},{20,4},{17,4},{13,4},{0,4},{15,4},{17,4},{10,4},{17,4},{17,4},{17,4},{17,4},{17,4},{15,4},{13,4},{17,4},
{0xFF,0xFF}};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0、1、2、3、4、5、6、7、8、9、A、b、C、d、E、F、H的显示码
void delay11(u8 p)
{
    u8 i,j;
    for(;p>0;p--)
    for(i=181;i>0;i--)
    for(j=181;j>0;j--);
}
void pause()
{
    u8 i,j;
    for(i=150;i>0;i--)
    for(j=150;j>0;j--);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P0=DisplayData[2-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void hehe()//设置播放的音乐
{
u8 i=0;
TMOD=0x01;  EA=1; ET0=1;
while(1)
      {
        m=music[i][0];n=music[i][1];
           if(m==0x00)
             {TR0=0;delay11(n);i++;}
           else if(m==0xFF)
             {TR0=0;delay11(30);i=0;}
           else if(m==music[i+1][0])
             {TR0=1;delay11(n);TR0=0;pause();i++;}
           else
             {TR0=1;delay11(n);i++;}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T0=1;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if( IrValue[2] == 0x45 )
                {
                hehe();//播放音乐
                }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
{
beepIO=!beepIO;
TH0=T[m][0]; TL0=T[m][1];
}

楼主:
再用另一个按键实现暂停功能怎么弄????

网友A:
加一个按钮在主循环里  判断按钮是否按下  再设置 ET0=0;EA=0; 就可以实现停止播放了。 反之,设置ET0=1;EA=1; 就可以继续播放了。 如要实现一个按钮按一下停止  再按一下播放。 需要再定义个状态变量。以实现按一次改变下目前状态。按钮的例子网上很多。视你具体要求写程序吧。

楼主:
如果是用 遥控上的任意按钮控制音乐停止,怎么弄

网友A:
用红外控制的话  红外中断不能关。  那就只关闭 ET0=0;或TR0=0; 就可。EA总中断不能关闭 否则外部输入中断就不能执行了。红外功能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