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阳历转阴历程序 LCD12864电子钟制作

楼主(2018-04-07):
12864电子钟制作资料,共享给大家

经过本人对函数的优化修改,编译后代码比原来少了近300 字节。
/****************************************************/
/* 获取当前日期的农历及星期*/
/****************************************************/
/*==================================================*/
/*公历年对应的农历数据,每年三字节, 格式: */
/*第一字节BIT7-4 位表示闰月月份,值为0 为无闰月, */
/*BIT3-0 对应农历第1-4 月的大小*/
/*第二字节BIT7-0 对应农历第5-12 月大小, */
/*第三字节BIT7 表示农历第13 个月大小月份对应的位*/
/*为1 表示本农历月大(30 天),为0 表示小(29 天) */
/*第三字节BIT6-5 表示春节的公历月份,BIT4-0 表示春节的公历日期*/
/*类型:Byte:unsigned char Word:unsigned int */
/*本代码中Tim[0]/Tim[1]/Tim[2]分别为当前年月日数据*/
/*其中Tim[0]Bit7 表示世纪,1 为20 世纪19xx,0 为21 世纪20xx*/
/*Tim[10]为周数据/Tim[7]/Tim[8]/Tim[9]为农历数据,根据需要自行更换*/
/*==================================================*/
#include <intrins.h>
Byte code year_code[597]={
0x04,0xAe,0x53,0x0A,0x57,0x48,0x55,0x26,0xBd, // 1901-1903
0x0d,0x26,0x50,0x0d,0x95,0x44,0x46,0xAA,0xB9, // 1904-1906
0x05,0x6A,0x4d,0x09,0xAd,0x42,0x24,0xAe,0xB6, // 1907-1909
0x04,0xAe,0x4A,0x6A,0x4d,0xBe,0x0A,0x4d,0x52, // 1910-1912
...
0x2d,0x92,0xB5, // 2099
};
//月份天数数据表
Byte code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Word code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月修正数据表
Byte code week_code[12]={0,3,3,6,1,4,6,2,5,0,3,5};
void Conver_week(void)
/*=======获取当前日期的星期====================================*/
{
Byte temp1,temp2,year,month,day;
year =Tim[0]&0x7f; //加载年月日数据,如为BCD 则需转为十进制
month=Tim[1];
day =Tim[2];
if(Tim[0]>>7==0){year+=0x64;} //如果为21 世纪,年份数加100
temp1=year/0x4;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 年之后的
temp2=(year+temp1)%0x7; //为节省资源,先进行一次取余,避免数
大于0xff
temp2=temp2+day+week_code[month-1];
if(year%0x4==0&&month<3)temp2-=1; //如果是闰年但不到3 月则减一天
Tim[10]=temp2%0x7; //将星期数据写到指定星期变量Tim[9]
}
bit get_moon_day(Byte month_p,Word code_addr)
/*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大返回1,小返回0*/
{
Byte temp,temp1;
temp1=(month_p+3)/8;
temp=0x80>>((month_p+3)%8);
temp=year_code[code_addr+temp1]&temp;
if(temp==0){return(0);}else{return(1);}
}
void Conversion(void)
/*==转换当前农历信息====================================*/
{
Byte year,month,day;
Byte temp1,temp2,temp3,month_p;
Word temp4,code_addr;
bit flag2,flag_y;
year =Tim[0]&0x7f; //加载年月日数据,如为BCD 则需转为十进制
month=Tim[1];
day =Tim[2];
code_addr=year-1;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Tim[0]>>7==0)code_addr+=0x64;
code_addr*=3;
temp1=year_code[code_addr+2]&0x60;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

temp1=_cror_(temp1,5);
temp2=year_code[cod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3=temp2-1; //计算当年春节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
历1 月或2 月
if(temp1!=1)temp3+=0x1f;
if(month<10){temp4=day_code1[month-1]+day;}
else{temp4=day_code2[month-10]+day;}
if((month<2)||(year%0x04!=0))temp4-=1; //如果公历月小于2 月或者该
年的2 月非闰月,天数减1
if (temp4>=temp3)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 -=temp3;
month = 1;
flag_y = 0;
month_p= 1; //month_p 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
日month_p 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
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if(flag2==0){temp1=29;}else{temp1=30;} //小月29 天、大月30 天
temp2=year_code[cod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 则
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
{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year==0){year=0xe3;}else{year-=1;}
code_addr-=3;
month = 0xc;
temp2 = year_code[code_addr]&0xf0;
temp2 = _cror_(temp2,4);
flag_y = 0;
if(temp2==0){month_p=12;}else{month_p=13;} //如果当年有闰月,
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if(flag2==0){temp1=29;}else{temp1=30;}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if(flag2==0){temp1=0x1d;}else{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Tim[7] = year|(Tim[0]&0x80);; //将农历信息写进指定变量
Tim[8] = month;
Tim[9] = day;
Conver_week(); //最后进行星期转换(根据需要自行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