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这个电子秤方案 51单片机+Hx711能实现吗

楼主(2018-04-07):
要求称量30g~6100g,读数精度0.01~100mg;
各位大佬,电子秤要满足上面要求,谁有设计方案,51单片机+Hx711能实现吗?

网友A:
用HX711(24位AD)可以实现要求的分辨率,但是不能实现要求的精度,之际制作中你会发现由于芯片自身、电源纹波、元器件噪声等因素,三位数之后的数值抖动非常厉害,高精度的话还是换方案吧。

网友B:
6kg的量程,hx711是24位精度吧2^24大概是16w多
6000/16w=0.0375
所以理论上可以达到0.03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kg的量程,hx711是24位精度吧2^24大概是16w多
6000/16w=0.0375
所以理论上可以达到0.03g吧

那我的传感器能用普通的电阻压变式?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D:
可以实现的

网友E:
6kg的量程,hx711是24位精度吧2^24大概是16w多 6000/16w=0.0375

网友F(2019-04-27):
引用 网友B:
6kg的量程,hx711是24位精度吧2^24大概是16w多
6000/16w=0.0375
所以理论上可以达到0.03g吧

2^24应该是16777216,接近1700W吧,6000/16777216=0.0003576,不是这样吗?我在做1kg精确到0.001g的电子秤,但现在只能精确到0.04g,0.04g内就不停的跳,你这个计算对的吗?我在想是不是硬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