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什么原因导致失真那么大

楼主:
程序如下:
电路如图;
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失真那么大,除了方波之外,正弦,三角都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include<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aly3();
void  daly2();
void  daly1();
void delay39us();
void delay10ms();
int k;
uchar code sin[]={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
     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
     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0xF5,
     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
...
void delay(uchar t)
{
while(t--);
}

void zheng()
{
  uint i;
  for(i=0;i<=255;i++)
  {
    P1=sin[i];
delay39us();
  }
}

void fang()
{
P1=0;
delay15ms();
P1=0xff;
delay15ms();
}

void sanjiao()
{ uint i;
for(i=0;i<255;i++)
{
   P1=i;
    daly2();
}
for(i=255;i>0;i--)
  {
   P1=i;
    daly2();
   }
}

void key()
{
     P0=0xf0;
if(P0==0xe0)
{delay(100);
  if(P0==0xe0)
   k=1;
}
else if(P0==0xd0)
{delay(100);
  if(P0==0xd0)
   k=2;
}
else if(P0==0xb0)
{delay(100);
  if(P0==0xb0)
   k=3;
}
   else k=0;
}
void main()
{

    while(1)
   {
     key();
if(k==1)
   while(1)
   {
   zheng();
    key();
if(k!=0)
break;
   }

else if(k==2)
while(1)
   {
   fang();
    key();
if(k!=0)
break;
   }

else if(k==3)
  while(1)
   {
   sanjiao();
    key();
if(k!=0)
break;
   }
   }
  }

void  daly1()
{

{
  unsigned char a,b,c;
  for(a=0;a<5;a++)
  for(b=0;b<10;b++)
  for(c=0;c<220;c++);
}
}
void  daly2()
    {
unsigned char a;
    for(a=10;a>0;a--);
}
void daly3()
{
       unsigned char a;

        for(a=200;a>0;a--);
}

void delay39us(void)
{
    unsigned char a;
    for(a=9;a>0;a--);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5;c>0;c--)
        for(b=4;b>0;b--)
            for(a=248;a>0;a--);
}

网友A(2018-04-07):
线路连接错!

网友B:
UA741的应用错误,如果只是方波肯定可以,但是用于其它波形,如正弦波等,需要设置一定的反馈。

网友C:
我的图画错了,运放我实际上已经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A741的应用错误,如果只是方波肯定可以,但是用于其它波形,如正弦波等,需要设置一定的反馈。

DA0809内部自带反馈

网友D:
调一下示波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图画错了,运放我实际上已经接地了

不是接地问题!运放必需有负反馈,才能工作在放大状态,否则是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