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识别HEX

楼主(2018-04-07):
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芯片,关于数字声音识别的,其实觉得不如语音识别,但是又觉得数字声音识别这个模块也挺有意思
但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先在这里跟大家探讨一下:

这个数字声控芯片说默认的波特率是9600,然后通过uart口可以直接识别然后回显出HEX的值,如下图:

我看了简介,他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写代码,直接写 串行接口接收数据的代码,就可以识别数字声音转换为HEX也就是十六进制显示,
比如播放一组声音,那串口这边就回显的是“FF FC 00 01”或者“FF FC 10 1D”这样,

刚好最近又在学习串口识别,我只懂得用swich case语句识别单个字符,也不懂得关于串口识别字符串的知识。
我就想问各位大神,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需要怎么样让单片机识别到这组HEX显示的数据并且触发继电器闭合或者LED灯亮起呢?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 例如 unsigned char CN[4];  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把收到的字符依次存进CN[0];  CN[1];  CN[2];  CN[3];   再判断4个字节内容  用swich case  分别定义收到的内容后做什么反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 例如 unsigned char CN[4];  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把收到的字符依次存进CN[0];  CN[1];  CN[2];   ...

那应该如何把收到的字符存入CN[ ]呢?
要怎么去判断帧尾?比如FF FC 00 01,得怎么判断才能精确的把FF存入CN[0],FC存入CN[1],如此类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 例如 unsigned char CN[4];  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把收到的字符依次存进CN[0];  CN[1];  CN[2];   ...

这样写是对的吗?求前辈帮我指点一下,最近串口这块一直在学习: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nt i;
        if(RI)
        {

                for(i=0;i<4;i++)
                {
                        while(!RI)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CN[i]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if(CN[2] == 0x00)
                        {
                                switch(CN[3])
                                {
                                        case(0x30):led1=0;delay(200);led1=1;break;
                                        case(0x20):led1=0;delay(200);led1=1;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CN[2] == 0x01)
                        {
                                switch(CN[3])
                                {
                                        case(0x30):led2=0;delay(200);led2=1;break;
                                        case(0x20):led2=0;delay(200);led2=1;break;
                                        default: break;
                                }
                        }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if RI

   if(TI)
   {
   }
}

网友B(2018-11-01):
我草,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呀。高人,有下文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写是对的吗?求前辈帮我指点一下,最近串口这块一直在学习:

中断里面只完成接收,判断与执行放在中断外面,这样更合理

int i=0;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if(RI)
     {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temp = SBUF;
        if((temp==0xff) || (i>3))      // 收到 0xff 重新开始
           i=0;
        if((temp!=0xfc) && (i==1))   // 第2个不是 0xfc,放弃
           i=0;
        CN[i++]=temp;
     }
}

.......
    if(i==3)
    {
        if(CN[2] == 0x00)
        {
            switch(CN[3])
            {
               case(0x30):led1=0;delay(200);led1=1;break;
               case(0x20):led1=0;delay(200);led1=1;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CN[2] == 0x01)
         {
            switch(CN[3])
            {
                case(0x30):led2=0;delay(200);led2=1;break;
                case(0x20):led2=0;delay(200);led2=1;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B:
mark一下。回去看。谢谢楼上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