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测信号频率在LCD1602显示源代码

楼主(2018-04-07):
MSP430G2553测信号频率在LCD1602显示代码,自制,精度较好。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th.h>
volatile  double voltage = 0;
volatile double frequence = 0;
volatile uint8_t flag = 0;
volatile double virtual_fact_plus = 0.0;
volatile double virtual_fact = 0.0;
volatile uint16_t TAcnt = 0;
volatile uint16_t cnt = 0;
volatile uint16_t adcvalue = 0;
volatile uint16_t adcvalueMax = 0;
volatile uint16_t adcvalueMin = 0;
volatile uint32_t cap = 0;
volatile double virtual_ideal_sine = 0.0;
volatile double virtual_ideal_tri = 0.0;
volatile uint16_t num = 0;
volatile uint32_t timestamp = 0;
volatile uint32_t time = 0;
void PrintVoltage(double voltage);
/*函数声明*/
void InitSystemClock(void);
void InitADC(void);
void InitTimer_A1(void);
void GetVpp(void);
void GetFreq(void);
void GetVirtual(void);
void tell_Rec(void);
uint32_t GetCurrentTime(void);
void Enable_P1_3(void);
void InitUART(void);
void UARTSendString(uint8_t *pbuff,uint8_t num);
void PrintVoltage(double voltage);
void PrintFreq(double freq);
/*
* @fn:     void InitSystemClock(void)
* @brief:  初始化系统时钟
* @para:   none
* @return: none
* @comment:初始化系统时钟
*/
void InitSystemClock(void)
{
    /*配置DCO为1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配置SMCLK的时钟源为DCO*/
    BCSCTL2 &= ~SELS;
    /*SMCLK的分频系数置为1*/
    BCSCTL2 &= ~(DIVS0 | DIVS1);
}
/*
* @fn:     void InitADC(void)
* @brief:  初始化ADC
* @para:   none
* @return: none
* @comment: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void)
{
      /*设置ADC时钟MCLK*/
      ADC10CTL1 |= ADC10SSEL_2;
      /*ADC 2分频*/
      ADC10CTL1 |= ADC10DIV_0;
      /*设置ADC基准源*/
      ADC10CTL0 |= SREF_1;
      /*设置ADC采样保持时间64CLK*/
      ADC10CTL0 |= ADC10SHT_2;
      /*设置ADC采样率200k*/
      ADC10CTL0 &= ~ADC10SR;
      /*ADC基准选择2.5V*/
      ADC10CTL0 |= REF2_5V;
      /*开启基准*/
      ADC10CTL0 |= REFON;
      /*选择ADC输入通道A0*/
      ADC10CTL1 |= INCH_0;
      /*允许A0模拟输入*/
      ADC10AE0 |= BIT0;
      /*开启ADC*/
      ADC10CTL0 |= ADC10ON;
}
/*
* @fn:     void InitTimer_A1(void)
* @brief   初始化Timer_A1进行计数
* @para:   none
* @return: none
* @comment:初始化Timer_A1
*/
void InitTimer_A1(void)
{
    /*设置时钟源为SMCLK*/
    TA1CTL |= TASSEL_2;
    /*设置工作模式为Up Mode*/
    TA1CTL |= MC_1;
    /*设置定时间隔*/
    TA1CCR0 = 49999;// 50ms 1MHz 1/1MHz 1ns 50ms / 1ns = 50000 50000 - 1 = 49999
    /*开启TAIFG中断*/
    TA1CTL |= TAIE;
}
/*计算峰峰值*/
void GetVpp(void)
{
    for(cnt = 0; cnt < 10000; cnt ++)
    {
        /*开始转换*/
        ADC10CTL0 |= ADC10SC|ENC;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10CTL1&ADC10BUSY);
        if(adcvalueMax < ADC10MEM)
        adcvalueMax = ADC10MEM;
        if(adcvalueMin > ADC10MEM)
        adcvalueMin = ADC10MEM;
    }
    voltage = (adcvalueMax - adcvalueMin) * 2.5 / 1023;
}
/*计算波形频率*/
void GetFreq(void)
{
    /*开始转换*/
    ADC10CTL0 |= ADC10SC|ENC;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10CTL1&ADC10BUSY);
    while(fabs((double)(adcvalueMax - ADC10MEM)) > 20)
    {
        /*开始转换*/
        ADC10CTL0 |= ADC10SC|ENC;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10CTL1&ADC10BUSY);
    }
    timestamp = GetCurrentTime();
    while(num < 1000)
    {
        while(fabs((double)(ADC10MEM - adcvalueMin)) > 100)
        {
            /*开始转换*/
            ADC10CTL0 |= ADC10SC|ENC;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10CTL1&ADC10BUSY);
        }
        while(fabs((double)(adcvalueMax - ADC10MEM)) > 100)
        {
            /*开始转换*/
            ADC10CTL0 |= ADC10SC|ENC;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10CTL1&ADC10BUSY);
        }
        num ++;
    }
    num = 0;
    time = GetCurrentTime() - timestamp;
    /*计算信号频率*/
    frequence = 16000000000.0 / (float)(GetCurrentTime() - timestamp);
}
/*计算有效值*/
void GetVirtual(void)
{
    virtual_fact_plus = 0.0;
    for(cnt = 0; cnt < 10000; cnt ++)
    {
        /*开始转换*/
        ADC10CTL0 |= ADC10SC|ENC;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10CTL1&ADC10BUSY);
        virtual_fact_plus += pow((ADC10MEM * 2.5 / 1023), 2);
    }
    virtual_fact = sqrt(virtual_fact_plus / 10000);
}
/*判断方波*/
void tell_Rec(void)
{
    for(cnt = 0; cnt < 10000; cnt ++)
    {
        /*开始转换*/
        ADC10CTL0 |= ADC10SC|ENC;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10CTL1&ADC10BUSY);
        if(fabs((double)(ADC10MEM - adcvalueMin)) < 100 || fabs((double)(adcvalueMax - ADC10MEM)) < 100)
        num ++;
        __delay_cycles(100);
    }
    if(num > 9800)
        flag = 2;       //方波
    else if(2 == flag)  flag = 0;
    num = 0;
}
/*
* @fn:     uint32_t GetCurrentTime(void)
* @brief:  得到当前计时器计数大小
* @para:   none
* @return: currenttime = cnt * 50000 + TA1CCR2
* @comment:得到当前计时器计数大小
*/
uint32_t GetCurrentTime(void)
{
    return((uint32_t)(TAcnt * 50000 + TA1R));
}
/*
* @fn:     void Enable_P1_3(void)
* @brief:  使能P1.3口中断
* @para:   none
* @return: none
* @comment:使能P1.3口中断
*/
void Enable_P1_3(void)
{
    P1DIR &= ~BIT3;
    /*使能P1.3口的上拉电阻*/
    P1REN |= BIT3;
    P1OUT |= BIT3;
    /*打开P1.3口中断*/
    P1IE |= BIT3;
    /*设定为下降沿触发*/
    P1IES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位*/
    P1IFG &= ~BIT3;
}
void InitUART(void)
{
    /*复位USCI_Ax*/
    UCA0CTL1 |= UCSWRST;

    /*选择USCI_Ax为UART模式*/
    UCA0CTL0 &= ~UCSYNC;

    /*配置UART时钟源为SMCLK*/
    UCA0CTL1 |= UCSSEL1;

    /*配置波特率为9600@1MHz*/
    UCA0BR0 = 0x68;
    UCA0BR1 = 0x00;
    UCA0MCTL = 0x31;
    /*使能端口复用*/
    P1SEL |= BIT1 + BIT2;
    P1SEL2 |= BIT1 + BIT2;
    /*清除复位位,使能UART*/
    UCA0CTL1 &= ~UCSWRST;
}
/*
* @fn:     void UARTSendString(uint8_t *pbuff,uint8_t num)
* @brief:  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串
* @para:   pbuff:指向要发送字符串的指针
*          num:要发送的字符个数
* @return: none
* @comment: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SendString(uint8_t *pbuff,uint8_t num)
{
    uint8_t cnt = 0;
    for(cnt = 0;cnt < num;cnt ++)
    {
        while(UCA0STAT & UCBUSY);
        UCA0TXBUF = *(pbuff + cnt);
    }
}
/*
* @fn:     void PrintFloat(float num)
* @brief:  通过串口发送电压,单位为V,保留两位小数
* @para:   voltage:电压
* @return: none
* @comment:通过串口发送浮点数,可发送1位整数位+3位小数位
*/
void PrintVoltage(double voltage)
{
    uint8_t charbuff[] = {0,  '.', 0, 0, 0};
    uint16_t temp = (uint16_t)(voltage * 1000);
    charbuff[0] = (uint8_t)(temp / 1000) + '0';
    charbuff[2] = (uint8_t)((temp % 1000) / 100) + '0';
    charbuff[3] = (uint8_t)((temp % 100) / 10)+ '0';
    charbuff[4] = (uint8_t)(temp % 10) + '0';
    UARTSendString(charbuff, 5);
    UARTSendString("V\n", 2);
}
/*
* @fn:     void PrintFreq(float freq)
* @brief:  通过串口发送频率,单位为Hz,保留两位小数
* @para:   freq:频率
* @return: none
* @comment:通过串口发送频率
*/
void PrintFreq(double freq)
{
    uint32_t temp = (uint32_t)(freq);
    uint8_t charbuff[] = {0, 0, 0, 0, 0};//最大999999.99Hz
    int8_t cnt = 0;
    for(cnt = 4; cnt >= 0; cnt --)
    {
        charbuff[cnt] = (uint8_t)(temp % 10) + '0';
        temp /= 10;
    }
    UARTSendString("frequence = ", 12);
    UARTSendString(charbuff, 2);
    UARTSendString(".", 1);
    UARTSendString(charbuff + 2, 3);
    UARTSendString("kHz\n", 4);
}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itSystemClock();
    InitADC();
    InitTimer_A1();             //计数
    InitUART();
    delay_nms(10);
    Print_Name();
    Enable_P1_3();
    __bis_SR_register(GIE);/*打开全局中断*/
    while(1)
    {
        num = 0;
        GetVpp();
        if(fabs((double)(adcvalueMax - adcvalueMin)) < 50)
        {
            flag = 1;   //直流
            frequence = 0.0;
        }
        else if(1 == flag)  flag = 0;
        if(1 != flag)
        {
            GetFreq();
            if(frequence < 0.1)
                frequence = 150.0;
            else    frequence -= frequence * 135.0 / 10000.0;
            TAcnt = 0;

        }
        GetVirtual();
        tell_Rec();
        if(2 != flag && 1 != flag)
        {
            virtual_ideal_sine = sqrt(pow((adcvalueMax + adcvalueMin) * 2.5 / 2046, 2) + (pow(voltage / 2, 2) / 2));
            virtual_ideal_tri = sqrt((pow(adcvalueMax * 2.5 / 1023, 2) + pow(adcvalueMin * 2.5 / 1023, 2) + adcvalueMax * adcvalueMin * 6.25 / pow(1023, 2)) / 3);
            if(fabs(virtual_fact - virtual_ideal_sine) < 0.02)
                flag = 3;       //正弦波
            else if(fabs(virtual_fact - virtual_ideal_tri) < 0.02)
                flag = 4;
            else flag  = 0;
        }
        /*switch(flag)
        {
        case 0:UARTSendString("unknown type\n", 13);  break;
        case 1:UARTSendString("Direct\n", 7);         break;
        case 2:UARTSendString("Rectangle\n", 10);      break;
        case 3:UARTSendString("Sine\n", 5);           break;
        case 4:UARTSendString("Triangle\n", 9);       break;
        default:                                    break;
        }
        UARTSendString("Vpp = ", 6);
        PrintVoltage(voltage);
        PrintFreq(frequence);
        PrintVoltage(virtual_fact);
        delay_nms(1000);
        */
    }
    return 0;
}
#pragma vector = 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_Tick(void)
{
……………………

网友A:
这个把串口程序也加进去为什么build 工程时为什么会报错呢

网友A:
这个是从msp430g2553p1.0输入吗,为什么串口发送数据显示不出来

网友B(2018-07-20):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从msp430g2553p1.0输入吗,为什么串口发送数据显示不出来

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