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51单片机的时候io口需不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2018-04-07):
买的开发板原理图上IO口都接了10k电阻,但网上看到说stc89C52内部有上拉电阻了,不需要再外接?

网友A:
只有P0口没有内部上拉,其他的都有,但是上拉电阻一般要20K以上,而且一致性不好。如果需要拉电流较大就需要在外面再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B:
看外部负载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P0口没有内部上拉,其他的都有,但是上拉电阻一般要20K以上,而且一致性不好。如果需要拉电流较大就需 ...

31脚是内置的47K电阻还是要自己外连,另外是不是要连到power上?

网友C:
单片机每个IO口的输入输出电流有限,超过的话容易烧坏芯片。加上上拉电阻,起到限制电流、稳定IO口高地位状态的作用,一般51/52内部的P1、P2、P3三组IO口集成了内部上拉电阻,如果P0需要使用要用作I\O口,就必须接上拉电阻(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P0口作为地址/数据复用口使用,不外接上拉电阻)P0口内部结构、外接上拉电阻图如下

网友D:
看需求以及程序设定

网友E:
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l 上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输入电流,电阻同时起到限流的作用。阻值的强弱只是上拉电阻的组织不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网友F:
一般来说,51单片机的P0口都是要接10K的上拉电阻的,因为P0口内部未接上来电阻。P1,P2,P3内部已经有上拉电阻了,可以不加上拉电阻。制造商这样设计可能是考虑到有些情况下单片机需要作为下拉输入的缘故吧

网友G(2018-09-06):
51单片机的P0口都是要接10K的上拉电阻的,因为P0口内部未接上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