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双面板做51单片机引脚总是高电平,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个贴是前一个贴的更新。因为我之前没有没有说明做的是双面板。这是我做的另一个板,问题都是一样,都是高电平不止,四盏灯一直都在亮。
用万能表测过没有短路没有断路,但是单片机引脚全是接近电源电压。
但是我用单面板做这个图,同时也用这个代码,板却可以正常运行噢。
因为放假吧,我前天研究了一天也找不出问题所在。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如此,用双面板做51单片机,七个才成功一个。
为什么双面板做单片机会有这种问题?
还请前辈指点。

双面板封装图

双面板封装图

烧入的代码

烧入的代码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8-04-08):
老大,你的原理图和线路板不符呀,31脚和40脚连接电源,线路板上31脚悬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的原理图和线路板不符呀,31脚和40脚连接电源,线路板上31脚悬空了

抱歉,我后台用线补上了。
要不我怎么接电源呢?

网友C:
双面板是自己做的?跟单双面板子关系不大。你晶振用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双面板是自己做的?跟单双面板子关系不大。你晶振用多大的?

12M,自己做双面板有什么问题吗?做了三个双面板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你得好好研究,因为单片机的特性

网友E:
自己做的双面板是不是有漏电,多查下对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