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中这是啥元件?帮帮忙各位大神!

楼主(2018-04-07):
(图片)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一个4P的插针,应该是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预留的下载口。当然也可以是引出的串口接口!

网友B:
4P的插针

网友C:
这个是2.54间距的单排针,用于把IO口引出接线,或者跳线

网友D:
显然是个4P的排针

网友E:
过孔,一般用来测试用的,插一些示波器脚

网友F:
插针吧JTAG用的吧

网友G:
应该是排针

网友H:
是插针吗

网友I:
应该是插针把

网友J:
是个4P的排针

网友K:
在这里应该是一个SIP封装4p的排针,看上面有可能是用跳帽切换连线,然后一边可能是个开关,等于接高电平,也就是VCC。然后另外应该是按键,连接的中间的单片机,然后单片机识别是否按下的高低电平来实现某些功能

网友L:
P 一般都是排针

网友M:
更好的看电路图。。

网友M:
就插孔而已。。

网友N:
4p排针吧

网友O:
4P的插针第一脚位

网友P:
这个应该是一个四排针吧,用来下载程序的

网友Q:
应该是跳线

网友R:
4P的插针,应该是留来烧录程序的

网友S:
这是4P插针,接单片机的串口,可下载程序用。左至右VCC RXD TXD GND

网友T:
4P的插针吧

网友U:
应该是4p插针

网友V:
看你自己设计的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W:
我也感觉是4P的插针

网友X:
应该是插针把 看起来像

网友Y:
看起来像4p的插针,不太确定

网友Z:
这是一个4P的插针,可以用杜邦线来插上连接

网友AA:
你这个是STC89C51单片机的串口插针!因为89C51的第10和11脚是串口脚!

网友AB:
排针,用于外接。

网友AC:
感觉应该是一个四头插针
具体用处不详

网友AD:
4PIN的排针,可能是烧录用,也有可能方便测试用

网友AE:
4P插针,下载线预留口

网友AF:
可能是4p的排针,跳帽

网友AG:
这是4P排针插口

网友AH:
4p的插针啊

网友AI:
好像是排针

网友AJ:
单片机的程序烧写口,4P插针

网友AK:
4针的插针

网友AL:
应该是引脚排针吧

网友AM:
插针应该是的吧

网友AN:
4P插针,串口下载用的吧

网友AO:
4P的插针无疑

网友AP:
下载通讯的插针

网友AQ:
4P的排针 , 可以接串口或其他的io外围设备

网友AQ:
4P的排针,可以接串口或其他外围

网友AR:
SPI接口端子

网友AS:
4脚排针

网友AT:
排针,有直排阵和弯排针

网友AU:
在电路图对应看嘛

网友AV:
4插口的排组

网友AW:
插針4p,接單片機的串口,可下載程序用

网友AX:
四个孔 和单片机联接 可接插件也可接元器件

网友AY:
插针  就是用来外接插件的

网友AZ:
个人觉得就是普通排针把。

网友BA:
插针4p吧

网友BB:
我想51单片机pcb板

网友BC:
排阻--3个电阻

网友BD:
插針4P,2.54mm

网友BE:
插针,下载程序用的吧

网友BF:
4P的插针啊

网友BG:
header1x4吧!

网友BH:
4孔排针

网友BI:
应该是插针?以前画的pcb也遇到过

网友BJ:
楼主可以在原理图里面,双击这个原件查看这个器件的信息。一般在原理图就规定好这个元器件代表什么,而不是从PCB里面查看

网友BK:
目测插针

网友BL:
4p插针吧

网友BM:
这个是2.54间距的单排针,用于把IO口引出接线

网友BN:
4p的插针

网友BO:
烧写用的

网友BP:
4插针,有很多用,应该是最基本的

网友BQ:
在AD中可以找到这个封装,元器件是4脚排针

网友BR:
4P的排针

网友BS:
4P的插.外接按键

网友BT:
看点路,应该是排针

网友BU:
4P排针吧

网友BV:
这是总线图

网友BW:
P4的插针,用来下载的吧

网友BX:
4p的插针?

网友BY:
串口+电源

网友BZ:
4p的插针,中间两个引出了TXD,RXD口,可以收发数据

网友CA:
就是插针

网友CB:
应该是预留的编程接口

网友CC:
这应该是四角插针吧.留作引线,以后烧录的时候用.

网友CD:
排针,引出的接口

网友CE:
个4P的插针

网友CF:
2.54MM间距的4-PIN排针,应该是下载接口!

网友CG:
中间接的单片机的RXD和TXD(如果是51或52),这个4脚排针应该是用来和电脑或单片机通信的,另外两个应该是VCC和GND吧,如果点击那两条线其中一条线标有GND,那就是地线了

网友CH(2018-05-17):
4P排针,搜一下4P就能找到了

网友CI:
4P排针用来下载程序的

网友CJ:
这个就是插针孔位,很常见的....这问题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网友CK:
这是一个4口的排针或者排孔,有些是接一些模块,预留的

网友CL:
4P的插针,可以引入串口接口

网友CM:
这个应该是接按键的上拉电阻吧,排阻,一个接VCC,其他接按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