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台灯源代码

楼主(2018-04-07):
R0
主程序进程调用指针
R1
子程序间接寻址寄存器
第一组通用寄存器
第二组通用寄存器
电压电流调节子程序使用
进程请求
进程挂起
进程活跃
进程
等待
扩展位
扩展位
扩展位
扩展位
备注
20H
07H
进程请求
06H
05H
04H
03H
中断使能
02H
数据接收丢失标志,1表示丢失,0表示正常
01H
00H
进程00(串口接收数据)
21H
0FH
进程请求
0EH
0DH
0CH
0BH
中断使能
0AH
数据发送丢失标志,1表示丢失,0表示正常
09H
数据发送超出末尾指针
08H
进程01(串口发送数据)
22H
17H
进程请求
16H
15H
14H
13H
12H
11H
10H
进程02(脉动时钟服务)
23H
1FH
进程请求
1EH
1DH
1CH
1BH
1AH
19H
18H
进程03(命令执行程序)
24H
27H
进程请求
26H
25H
24H
23H
22H
21H
20H
进程04(数据平滑滤波进程),由ADC中断程序置位请求
25H
2FH
进程请求
2EH
2DH
2CH
2BH
系数修正标志位,为1表示需要系数修正计算,为0表示不需要系数修正计算
2AH
调制程序初次运行标志位,为1表示初次运行,为0表示非初次运行
29H
28H
进程05(电压电流调节进程)
26H
37H
30H
06
27H
3FH
38H
07
28H
47H
40H
08
29H
4FH
48H
09
2AH
57H
50H
10
2BH
5FH
58H
2CH
67H
60H
2DH
6FH
68H
2EH
77H
70H
2FH
7FH
78H
30H
31H
32H
33H
34H
目前运行进程序号
由主程序设定其值,由软中断程序使用
35H
1毫秒软时钟
软中断计数10
36H
PCA模块0寄存器低字节
37H
PCA模块0寄存器高字节
38H
脉动时钟常数低字节
39H
脉动时间常数高字节
3AH
脉动时钟中断程序中R0数据保护地址
3BH
命令执行子程序R1数据保护
3CH
3DH
ADC_CONTR寄存器映射内存单元
3EH
3FH
历史数据存储指针
串口数据接收
40H
串口接收数据服务子程序R1数据保护地址
41H
接收数据块首地址
42H
接收数据块指针
43H
接收数据块末边界地址
44H
串口接收数据暂存单元
45H
数据接收计数器
串口数据发送
46H
串口发送数据服务子程序R1数据保护地址
47H
发送数据块首地址
48H
发送数据块指针
49H
发送数据块末地址
4AH
串口发送数据暂存单元
4BH
4CH
4DH
调节模式
4EH
输出参考值低字节
4FH
输出参考值高字节
PWM脉冲生成
50H
PWM模式设定字符
取值00H01H02H
51H
模式1单程步进计数
0初值
取值00H01H02H03H
52H
第一脉冲定时低字节
正脉冲+空隙+负脉冲+空隙调制方式
如果开关频率为40KHz,晶振频率为33.1776MHz,则一个开关周期的时钟脉冲为826.9个,半个周期为413个,所以,正负脉冲的宽度固定为413时间常数
53H
第一脉冲定时高字节
14条指令
54H
第一间隙定时低字节
55H
第一间隙定时高字节
15条指令
56H
第二脉冲定时低字节
57H
第二脉冲定时高字节
16条指令
58H
第二间隙定时低字节
59H
第二间隙定时高字节
17条指令
5AH
模式2单程步进计数
0初值
取值00H01H02H
5BH
第一脉冲定时低字节
正脉冲+负脉冲+空隙调制方式
5CH
第一脉冲定时高字节
15条指令
5DH
第二脉冲定时低字节
5EH
第二脉冲定时高字节
16条指令
5FH
第一间隙定时低字节
60H
第一间隙定时高字节
17条指令
61H
模式3单程步进计数
0初值
62H
(正脉冲+负脉冲)数
取值02H-FFH
(正脉冲+负脉冲)×n+空隙调制方式
63H
(正脉冲+负脉冲)递减计数
64H
第一脉冲定时低字节
65H
第一脉冲定时高字节
17条指令
66H
第二脉冲定时低字节
67H
第二脉冲定时高字节
18条指令
68H
第一间隙定时低字节
69H
第一间隙定时高字节
19条指令
三字节除以两字节存储地址
70H
被除数低字节
计算结果放入这三个存储单元
71H
被除数中间字节
72H
被除数高字节
73H
除数低字节
电压系数4.8×281228
电流系数4×281024
74H
除数高字节
80H-BFH
堆栈地址
C0-FFH
0
进程现场保护数据块,4个字节为一单元,共16个单元。保护累加器、程序状态寄存器、程序指针四个字节
C3H
C2H
C1H
C0H
PC0-7
PC8-F
ACC
PSW
SP(+3)
SP(+2)
SP(+1)
SP(0)
PSW
ACC
PC8-F
PC0-7
1
C7H
C6H
C5H
C4H
2
CBH
CAH
C9H
C8H
3
CFH
CEH
CDH
CCH
4
D3H
D2H
D1H
D0H
5
D7H
D6H
D5H
D4H
6
DBH
DAH
D9H
D8H
7
DFH
DEH
DDH
DCH
8
E3H
E2H
E1H
E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