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DC0809+AT89C52+LCD1602怎么同时显示4组电压值?

楼主:
求教 ADC0809+AT89C52+LCD1602怎么同时显示4组电压值? 不知道主程序哪里出错

void main()
{
         uchar num=0;
         unsigned char temp[7];//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float Voltage;        //浮点变量
         ADC0809_init();
         LCD_Init();           //LCD初始化
         DelayMs(20);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        //设置表头"PYH_DVM /V"
         LCD_Write_String(2,1,"0593");        //设置表头"PYH_DVM /V"
        DelayMs(500);

         ADC0809_init();   //AD0809初始化

         ST=0;
        while(1)
        {
                ST=1;                        //启动ADC0809
                ST=0;
            //keyscan();  //0~2

                 if(r==0)
                 { ALE=1;  //允许写入地址
                  ADDA=0;
                  ADDB=0;
                  ADDC=0;
              ALE=0;
                         num=Read_AD();  //读取AD0809数据
                Voltage=(float)num*5/256; //数据转换,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将结果转换为浮点型
       sprintf(temp,"V1:%4.1f ",Voltage);  //格式输出电压值,%4.1表示浮点输出,小数点后1位

                    LCD_Write_String(0,0,temp); }  //将数据写入1602显示
                 else if(r==1)
                 { ALE=1;  //允许写入地址
                  ADDA=1;
                  ADDB=0;
                  ADDC=0;
              ALE=0;
                         num=Read_AD();  //读取AD0809数据
                Voltage=(float)num*5/256; //数据转换,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将结果转换为浮点型
       sprintf(temp,"V2:%4.1f ",Voltage);  //格式输出电压值,%4.1表示浮点输出,小数点后1位

                    LCD_Write_String(0,1,temp);}
        else         if(r==2)
        {ALE=1;  //允许写入地址
                  ADDA=0;
                  ADDB=1;
                  ADDC=0;
              ALE=0;
                num=Read_AD();  //读取AD0809数据
                Voltage=(float)num*5/256; //数据转换,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将结果转换为浮点型
       sprintf(temp,"V3:%4.1f ",Voltage);  //格式输出电压值,%4.1表示浮点输出,小数点后1位

                    LCD_Write_String(9,0,temp); }
        else         if(r==3)
        {ALE=1;  //允许写入地址
                  ADDA=1;
                  ADDB=1;
                  ADDC=0;
              ALE=0;
                num=Read_AD();  //读取AD0809数据
                Voltage=(float)num*5/256; //数据转换,float是强制转换符号,将结果转换为浮点型
       sprintf(temp,"V4:%4.1f ",Voltage);  //格式输出电压值,%4.1表示浮点输出,小数点后1位

                    LCD_Write_String(9,1,temp);}
                }
}

网友A(2018-04-08):
哈哈 这个有点复杂  可以私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个有点复杂  可以私聊

你好 程序问题 怎么跟你联系

网友C(2018-07-27):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D:
显示与AD分开来

网友E(2020-04-08):
你好,你做的ADC0809,4路电压表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我对此有点疑问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