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切换显示不同画面后俩个画面出现叠加的问题

楼主(2018-04-08):
就是开始显示的是万年历的内容 当检测到按键动作后 切换到温度显示  再检测到按键动作后 又切换回万年历继续显示   。但现在到问题是  切换到温度显示后 在温度显示的空白位置还有万年历的部分内容在显示 ,请问各位大佬们怎么解决啊  (切换前我已经用0x10清屏了啊)

网友A:
看到没,两条指令要同时使用才能真正的清屏!!!!!

网友B:
0x01吧

网友C:
要么是切换太频繁,形成视觉残留,要么是清屏指令未成功执行。要不试试在清屏指令后加个延时,清屏指令的执行需要1.64ms

网友D:
换屏一定要清屏,清屏后家点延时

网友E:
lcd就是有不清屏的特性,有一个好方法是手动加入空格 刷新屏幕

网友F:
清屏指令是0x01,不是你写的0x10,楼上说的对要加适当的延时,让lcd模块把清屏指令执行完,你再操作它,实在不行,你就别清屏了,直接填写空字符发送,等同于清屏

网友G:
清屏指令写错了,或者是地址那一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