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不小心把12V接到单片机上了,没反应,然后节5V也没反应?是不是烧了?
#

楼主(2018-04-08):
紧急救助!刚才不小心吧12V接到单片机上了,没反应,然后节5V也没反应??怎么测试一下是不是烧了???

网友A:
一块单片机才几块钱而已, 烧了就当是给了几块钱学费, 单片机看着小小的,实际上需要的精力大大的,需要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这么马虎, 如果是89C51系列的,如果你不确定是否烧坏了,那么可以将必接4脚接上,用下载软件试下是否能检测到单片机,能就是没坏,不能检测就是坏了,我也是遇到通电不动作的时候,求证是否损坏了,没坏还能继续用,个人支持这种钻研精神,

网友B(2019-03-05):
唉,昨天把24V接到控制板的单片机端了,这里原本应该接5V的,输入输出端才是接24V的,3千多块灰飞烟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错误玩电子的恐怕很多都犯过,反正我接上去2秒就烧了stc,我接的是交流12v电压

至少我从不这么干,除非是真心想让芯片挂掉,必经一接下去烧的是一大片,搞不好电解电容还放炮!所以勿必确认后上电。

网友E:
可以测量一下电源和GND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在上电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E:
一般是烧了

网友F:
最大可能烧了自动回复保险,或玻璃管保险烧掉了,板子过得电流都要通过它;最简单方法量MPU的VCC及GND带电量,有电压5V基本确定MCU烧了,没电压保险或限流电阻烧了;极端情况把电源版供电铜镀层烧断,有断点.起皮.变色.现象。

网友G:
这么多热心人呀,真是谢谢了,用万用表量了一步42欧.

网友H(2018-04-10):
这是肯定的了

网友I:
及有可能烧了!你量一下阻值看一下,要是阻值不对那就是烧了!

网友J:
,12V应该不至于损坏。测试8010波形前先换新的393,这个是电流过载比较器,损坏可能导致8010直接保护,禁止输出SPWM波形!v

网友K:
应该烧了,测量一下VCC和GND是否击穿

网友L:
肯定烧了呀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M:
估计是烧了

网友N:
应该是烧了,你可以用串口线连接电脑,看看电脑能不能监测到单片机

网友O:
先量量你的输出有没有,12v很容易烧,看看你的单片机供电前端有么有别的电源芯片。

网友P:
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电流过大,烧坏了

网友Q:
生产的时候,他们有电源模块插错了,百分百能烧单片机。

网友R:
应该是烧了,下次注意

网友S:
应该是烧了

网友T:
很大可能是烧了

网友U:
可以试试能不能写写程序进去,如果不能写,那就是坏了

网友V:
使用万用表测试VCC供电脚对地电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W:
几乎不用试,接了多半是烧了

网友X:
烧了可能会发烫

网友Y:
vcc到gnd电阻12K

网友Z:
买新的吧  应该烧了

网友AA:
怕是已经烧了

网友AB:
用电压表测一下芯片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AC:
看你是什么单片机了,有只只是烧了电源芯片,有的可能把主芯片也烧了

网友AD:
可以肯定烧了,芯片连接前一定要确认电压

网友AE:
51单片机受压一般就5V,高了必烧,

网友AF:
你用电压表测试一下给芯片供电的地方有没有电压,测式的地方可以查看一下你的芯片手册

网友AG:
使用万用表测试VCC供电脚对地电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AH:
肯定烧了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G:
怎么能简单测试一下??刚才接上去的应该是20V。。。。。。。。

99.99%已经烧了,可以重新烧录程序试试,如烧录不了就可以确认。

网友AJ:
单片机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耐高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错误玩电子的恐怕很多都犯过,反正我接上去2秒就烧了stc,我接的是交流12v电压

怎么能简单测试一下??刚才接上去的应该是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