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单片机LCD1602液晶显示源码

楼主(2018-04-08):
STC15W4K LCD1602液晶显示

/******************************************************************************
        功能:
                LCD1602液晶显示
                若液晶看不清楚字,请旋转对比度调节的电位器到字清晰为止
******************************************************************************/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        功能说明        **************

本程序演示LED闪烁

******************************************/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count = 0;

/*************        本地函数声明        **************/

  16.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IO配置函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
        P5M0 &= ~(1<<5);                //设置P5.5为准双向口
        P5M1 &= ~(1<<5);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Init_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指向第1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back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指向第2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HelloWorld!");

        delay_ms(200);

        while(1)
        {
                count++;
                if(count == 100)
                        count = 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3);  //指针指向第2行第13个位置
                LCD1602_write_data(count/100 + 0x30);        //显示百位
                LCD1602_write_data(count%100/10 + 0x30);//显示十位
                LCD1602_write_data(count%10 + 0x30);        //显示个位

                 LED = LED_ON;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LED = LED_OFF;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