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无法生成可执行目标文件

楼主: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R0,#30H
mov A,@R0
ANL A,#0FH
ORL A,#30H
INC R0
MOV @R0,A
MOV A,30H
ANL A,#0F0H
SWAP A
ORL A,#30H
inc R0
mov @R0,A
sjmp $
end
一个小程序,己经编译成功,但是无法生成HEX文件,请大侠赐教啊

网友A(2018-04-08):
如果这几个选项都操作过了, 那么就在最左边的项目上右键,重新建立一下

网友B:
是否勾选Options of target 中output 下的 create hex 文件选项??

网友C:
你都不说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别人怎么回答你?
以下是我用伟福的编译器产生的hex
:200000000201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
:20002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0
:20004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C0
:20006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A0
:20008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80
:2000A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60
:2000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0
:2000E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20
:140100007830E6540F443008F6E53054F0C4443008F680FE7B
:00000001FF

网友D:
应该是没勾选create hex

网友E:
没勾选hex 文件选项

网友F:
Output里勾选Create HEX File

网友G:
会不会是你忘记选择单片机类型了,我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忘记选择单片机类型

网友H:
有个魔法棒类似的东西点击在output中勾选create hex

网友I:
看看编译成功没  成功啦之后在看看是否create hex

网友J:
单片机设置里面创建文件没有打勾吧

网友K:
勾选Options of target 中output 下的 hex 文件选项了吗
??

网友L:
勾选Options of target 中output 下的 create hex

网友L:
勾选Options of target 中output 下的 create hex  就可以生成了

网友M:
project 的Options of target 中output 下的 create hex

网友N:
目标文件右击--设置选项--output--create hex file,重新编译一次文件。如果还没有就新建个工程,先勾选好hex文件再编译

网友O:
引用 网友P: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76741653.html

好,按你的方法,搞店了

网友Q:
是不是Output里没有勾选Create HEX File?

网友R:
蓝色魔法棒标志,点击out put ,勾选Create HEX即可

网友R:
蓝色魔法棒图标Options of target 中   output 下的  create hex勾选即可

网友S:
初始设置错误

网友T:
没勾选create hex

网友U:
勾选Create HEX了没有

网友V:
呵呵。选Options of target 中output 下的 create hex 文件选项

网友W:
需要勾选Create HEX,网上keil使用教程,可以找找

网友X:
程序编译无错误吗,你把三个按键都按一下

网友Y:
忘记生成hex文件了吗

网友Z:
Alt+F7出来的对话框中选Output勾选Create HEX

网友AA:
在options中选Output勾选Create 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