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光纤通信的高压电缆温度检测装置毕业设计

楼主(2018-04-08):
采用光纤通信的高压电缆温度检测装置毕业设计,要求,设计出一个采用光纤电缆通信的高压电缆温度检测装置电路,该装置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传感器,安装在高压电缆电路上,通过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利用单片机将温度信号转换为光信号,通过光纤将温度信号输出,另一部分是接收和显示部分,接收传感器发来的温度信号,通过LCD显示线路温度,要实现温度实时显示功能,还要实现报警温度显示的功能,及传感器电池电压检测显示功能。
谢谢谢谢。24小时随时在线并设置最佳答案。

楼主:
大家给点想法也行,开题报告那种的也可以

网友A:
同做毕业设计的大四生,楼主可以先上知网查一下有关论文,弄清整个设计的结构,然后一部分一部分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做毕业设计的大四生,楼主可以先上知网查一下有关论文,弄清整个设计的结构,然后一部分一部分搞定。

嗯,谢谢

网友B(2018-05-24):
打算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
51 单片机就行,麻烦大神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