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12864B液晶串行与并行显示源码与全套单片机开发资料

楼主(2018-04-08):
值得收藏的一整套lcd12864相关

QC12864B串行显示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文件名  : 串行12864显示.c
* 描述    :  该程序实现了12864以串行的方式进行通信。
* 版本号  : 2.0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2^5;            //片选信号
sbit SID=P2^6;                //数据信号
sbit SCLK=P2^7;                //时钟信号
sbit RST=P2^2;                //复位信号
sbit CH = P2^4;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
        RST = 0;
        delay(100);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0);
        delay(50);
        write_com(0x0c);
        delay(50);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
* 名称 : Test()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est()
{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81);
        hzkdis("   HOT-51");
        write_com(0x91);
        hzkdis("单片机开发板");
        write_com(0x89);
        hzkdis("          ");
        write_com(0x98);
        hzkdis("    东流电子");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CH = 0;
        delay(1);
        lcdinit();
        delay(10);
        while(1)
        {
                Test();
                delay(5000);
        }
}

网友A:
不错,下载了,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B(2018-10-20):
垃圾来的

网友C(2019-06-26):
666资源谢谢了

网友D(2019-08-15):
第一次可以正常显示,后面就成乱码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2020-05-26):
有一个还亮不了

网友F:
不错,收获满满

网友G(2020-12-07):
不错的简单例程,点赞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