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控制器12864lcd仿真小设计(汉字,图片,画直线,画圆)

楼主:
一个无控制器12864lcd小设计。包括显示ASCII字符,汉字,图片,画直线,画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include "ziku.h"
#include "bmp.h"
//***************************
#define LCD P2;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N=P3^2;
sbit CS1=P3^4;
sbit CS2=P3^3;
//***************************
sbit button1=P1^0;
sbit button2=P1^1;
sbit button3=P1^2;
sbit button4=P1^3;
sbit button5=P1^4;
sbit button6=P1^5;
//*****************************
unsigned char code huan[]= // 欢
{0x04,0x24,0x44,0x84,0x64,0x9C,0x40,0x30,0x0F,0xC8,0x08,0x08,0x28,0x18,0x00,0x00,
0x10,0x08,0x06,0x01,0x82,0x4C,0x20,0x18,0x06,0x01,0x06,0x18,0x20,0x40,0x8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ying[]= //迎
{0x40,0x40,0x42,0xCC,0x00,0x00,0xFC,0x04,0x02,0x00,0xFC,0x04,0x04,0xFC,0x00,0x00,
0x00,0x40,0x20,0x1F,0x20,0x40,0x4F,0x44,0x42,0x40,0x7F,0x42,0x44,0x43,0x40,0x00};
//**************************
/*void busy()
{
        P0=0x00;
        RS=0;
        RW=1;
        EN=1;
        while(P2&0x80);
        EN=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t1;
        for(t1=0;t1<t;t1++);
}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busy();
        RS=0;RW=0;EN=0;
        P2=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busy();
        RS=1;RW=0;EN=0;
        P2=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
void set_page(unsigned char page)//设置页,12864LCD共有8页,每页有8行点阵点。
{
        page=0xb8|page;  //首页地址为0XB8
        write_cmd(page);                  //page取值范围为0~7,表示第1到8页
}
//***************
void set_line(unsigned char line)//设置显示的起始行,共有0——63行,一般从0行开始显示
{
        line=0xc0|line;  //起始行地址0XC0
        write_cmd(line);        //line取值范围为0~63,表示第1到64行
}
//***********************
void set_column(unsigned char column)//设置显示的列
{
        column=0x40|column;         //列的首地址为0X40,
        write_cmd(column);                 //column的取值范围为0~63,共64列
}
//***********************
void set_onoff(unsigned char onoff)//设置显示开关,onoff取值为0或1
{
        onoff|=0x3e;//0X3E是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
        write_cmd(onoff);//所以若onoff为0,则表示关显示,onoff为1,则表示开显示
}
//********************
void select_screen(unsigned 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CS1=0;CS2=0;break;         //全屏
                case 1:CS1=0;CS2=1;break;          //左半屏
                case 2:CS1=1;CS2=0;break;          //右半屏
                default:break;
        }
}
//***********************
void intialize()        //12864初始化
{
        //busy();
        RS=0;RW=0;EN=0;P2=0xff;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write_cmd(0x0c);        //开显示关光标
        write_cmd(0x01);        //清屏
}
//**********************
void clear()
{
        unsigned char i,j;
        select_screen(0);//先选屏
        for(i=0;i<8;i++)//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_page(i);//设置页
                set_column(0); //设置列,每页都从第1列开始,共64列
                for(j=0;j<64;j++)//控制列数0——63,共64列
                write_dat(0x00);//写入0,列地址指针会自动加1
        }
}
//*********************************
void writechar(unsigned char screen,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显示一个汉字(16*16)共8列4行(1~2屏,1~4行,1~4列)
{
        unsigned char i;
        select_screen(screen);
        set_page(2*(page-1));
        set_column((column-1)*16);
        for(i=0;i<16;i++)
                write_dat(p[i]);
        set_page(2*(page-1)+1);
        set_column((column-1)*16);
        for(i=0;i<16;i++)
                write_dat(p[i+16]);
}
//*****************************
void writeasc(unsigned char screen,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asc)//显示一个ASC(8*16)共16列8行(1~2屏,1~4行,1~8列)
{
        unsigned char i;
        select_screen(screen);
        set_page(2*(page-1));
        set_column(8*(column-1));
        for(i=0;i<8;i++)
                write_dat(asctab[(asc-32)*16+i]);
        set_page(2*(page-1)+1);
        set_column(8*(column-1));
        for(i=0;i<8;i++)
                write_dat(asctab[(asc-32)*16+8+i]);
}
//*****************************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screen,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string)
{
        unsigned char i=0;
        while(screen==1&&string[i]!='\0'&&i<(17-column))
    {
        if(i<8){writeasc(screen,page,column+i,string[i]);i++;}
        else{writeasc(screen+1,page,column+i,string[i]);i++;}
        }
        while(screen==2&&string[i]!='\0'&&i<(17-column))
    {writeasc(screen,page,column+i,string[i]);i++;}
}
//*****************************
void drawbmp(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ic)
{
        unsigned char j=0,i=0;
        CS1=0;CS2=1;
        for(j=0;j<8;j++)
        {
                write_cmd(0xb8+page-1+j);
                write_cmd(0x40+column-1);
                for(i=0;i<64;i++)
                        write_dat(pic[128*j+i]);
        }
        CS1=1;CS2=0;
        for(j=0;j<8;j++)
        {
                write_cmd(0xb8+page-1+j);
                write_cmd(0x40+column-1);
                for(i=64;i<128;i++)
                        write_dat(pic[128*j+i]);
        }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unsigned char dsp_data;
        P2=0xff;
        RW=1;
        RS=1;
        EN=1;
        delay(5);
        EN=0;
        delay(5);
        EN=1;
        delay(5);
        dsp_data=P2;
        delay(5);
        EN=0;
        return(dsp_data);
}
void Pixe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横纵坐标
{
unsigned char DX = (Y >> 3);
unsigned char BX = Y - (DX << 3);
unsigned char TempData = 0;
if (X > 63)   {    CS1=1;CS2=0;   X -= 64;  }
else   {    CS1=0;CS2=1;  }
write_cmd(0xb8+DX);
write_cmd(0x40+X);
TempData = ReadData();
TempData |= (1 << BX); //TempData |= (1 << BX);TempData &= ~(1<<BX);TempData ^= (1 << BX);
write_cmd(0xb8+DX);
write_cmd(0x40+X);
write_dat(TempData);
}

//*********************
void drawline(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起点终点横纵坐标
{
        char dx,dy;
        char inc_x,inc_y;
        int xerr = 0,yerr = 0;        //初始化变量
        unsigned char i,ds;
        dx = x2 - x1;        //计算坐标增量
        dy = y2 - y1;
        if(dx > 0)
                inc_x = 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
                if(dx == 0)
                        {inc_x = 0;}        //垂直线
                else
                        {inc_x = -1; dx = -dx;}
        }
        if(dy > 0)
                inc_y = 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
                if(dy == 0)
                         {inc_y = 0;}        //水平线
                else
                        {inc_y = -1; dy = -dy;}
        }
        if(dx > dy)
                ds = d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s = dy;
        for(i = 0; i <= ds+1; i++)        //画线输出
        {
                Pixel(x1, y1);        //画点
                xerr += dx;
                yerr += dy;
                if(xerr > ds)
                        {xerr -= ds;x1 += inc_x;}
                if(yerr > ds)
                        {yerr -= ds;y1 += inc_y;}
        }
}
//***********************
void drawcircle(unsigned char x0 , unsigned char y0 , unsigned char r)//横纵坐标,半径
{
        char a , b;
        char di;
        if(r > 31 || r == 0)//画不下
        return;
        a = 0;
        b = r;
        di = 3 - 2 * r;//下一个点
        while(a <= b)
        {
                Pixel( x0 - b , y0 - a);
                Pixel( x0 + b , y0 - a);
                Pixel( x0 - a , y0 + b);
                Pixel( x0 - b , y0 - a);
                Pixel( x0 - a , y0 - b);
                Pixel( x0 + b , y0 + a);
                Pixel( x0 + a , y0 - b);
                Pixel( x0 + a , y0 + b);
                Pixel( x0 - b , y0 + a);
                a ++;
        //***bresenham********/
                if(di < 0)
                        di += 4 * a + 6;
                else
                {
                di += 10 + 4 * (a - b);
                }
                Pixel( x0 + a , y0 + b);
        }
}

//*************************
void main()
{
        intialize();
        clear();
        while(1)
        {
                if(button1==0)
                {
                        delay(3000);
                        if(button1==0)
                        {
                                clear();writechar(1,4,4,huan);writechar(2,1,1,ying);
                                while(!button1);
                        }
                }
                if(button2==0)
                {
                        delay(3000);
                        if(button2==0)
                        {
                                clear();writestring(1,1,1,"A Beast of Prey");
                                while(!button2);
                        }
                }
                if(button3==0)
                {
                        delay(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