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数字式压力表的设计,原理图和单片机源程序代码

楼主(2018-04-08):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keyboar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量程系数
#define RATIO   1800/1000    //1574/1000  //2114/1623

//超声波程序
#define WD  30
void delay_ms(uint q);
void delay_10us();
void send_wave();
void time_init();

sbit c_send   = P2^0;                //超声波发射
sbit c_recive = P2^1;                //超声波接收
sbit alarm=P1^0;
sbit S1=P1^4;
sbit S2=P1^5;
sbit S3=P1^6;
sbit S4=P1^7;
sbit deng=P1^1;

bit Flag_ON=1;
bit flag_300ms ;
long distance;                //距离
uint Set_Dis=50;                //设置距离
uchar flag;
uchar flag_csb_juli;    //超声波超出量程
uint  flag_time0;       //用来保存定时器0的时候的
uint  count=0;
uchar HG=5;
uchar LG=1;
float speed;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SetPrice = 0;  //价格设置状态标志,设置好为1。

//显示用变量
int Counter;
int i, iTemp;
//称重用变量
unsigned long idata FullScale; //满量程AD值/1000
unsigned long AdVal;     //AD采样值
unsigned long weight;    //重量值,单位g
unsigned long idata price;     //单价,长整型值,单位为分
unsigned long idata money;     //总价,长整型值,单位为分

unsigned long idata pre_weight;    //重量值,单位g
unsigned long idata pre_money;

//键盘处理变量
unsigned char keycode;
unsigned char DotPos;                                   //小数点标志及位置

void Data_Init();
void INT1_Init();

void To_Zero();

void Display_Weight();

/*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 j<i; j++)
        for(k=0; k<500; k++);
}

//重新找回零点,每次测量前调用
void To_Zero()
{
    FullScale=ReadCount()/1000;

}

//显示重量,单位kg,两位整数,三位小数
void Display_Weight()
{
    LCD1602_write_com(0x83);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10 + 0x30);
}

void Display_juli()
{
    LCD1602_write_com(0x82+0x40);
    LCD1602_write_data(distance/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distance%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distance%10 + 0x30);

unsigned short weight_value_filter(unsigned short wvalue)
{
    /*----------------------------------------------------------------*/
    /* Local Variables                                                */
    /*----------------------------------------------------------------*/
    unsigned char i,j;
    static unsigned short idata lastest_5times_value[5]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filter_count = 0;
    static unsigned short idata calibration_voltage = 0;
    unsigned char max_equal_index = 0;
    unsigned char value_equal_count[5] = {0};
    /*----------------------------------------------------------------*/
    /* Code Body                                                      */
    /*----------------------------------------------------------------*/
    if(filter_count < 5)
    {
        filter_count ++;
        lastest_5times_value[filter_count -1] = wvalue;
        return lastest_5times_value[filter_count -1];
    }
    else
    {
        i = 0;
        while(i < 4)
        {
            lastest_5times_value[i] = lastest_5times_value[i + 1];
            i ++;
        }

        lastest_5times_value[4] = wvalue;
    }
    /*Find Most Times Digit*/
    for(i = 0; i < 5; i ++)
    {
        for(j = 0; j < 5; j ++)
        {
            if(lastest_5times_value[i] == lastest_5times_value[j])
            {
                value_equal_count[i] ++;
            }
        }
    }
    for(i = 0; i < 4; i ++)
    {
        if(value_equal_count[max_equal_index] < value_equal_count[i + 1])
        {
            max_equal_index = i + 1;
        }
    }
    /*If "calibration_voltage" exist in the "lastest_5times_value";Return the
    "calibration_voltage"*/
    for(i = 0; i < 5; i ++)
    {
        if(calibration_voltage == lastest_5times_value[i])
        {
            return calibration_voltage;
        }
    }

    calibration_voltage = lastest_5times_value[max_equal_index];

    return calibration_voltage;
}

//===============main program===================//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idata test_interval;

    Init_LCD1602();

    To_Zero();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WE: .   kg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 L:1Kg    H:5Kg    ");

    while(1)
    {

        //每0.5秒称重一次
        if (test_interval ++ > 50)
        {
            test_interval = 0;
            //称重,得到重量值weight,单位为g
            AdVal=ReadCount();
            weight=FullScale-AdVal/1000;
            if (weight>0x8000) weight=0;
            weight=10000*weight/FullScale;
            weight=weight*RATIO;

            weight = weight_value_filter(weight);

                if (pre_weight != weight)
                {
                    pre_weight = weight;
                    Display_Weight();
                                if((pre_weight/1000)>=HG)
                                 {alarm=0;
                                  deng=0;
                                 }
                            else if((pre_weight/1000)<LG)
                                 {alarm=0;
                                  deng=0;
                                 }
                                 else
                                 {alarm=1;
                                 deng=1;
                                 }
                }

                                 if(S1==0)
               {   delay(10);

                   if(S1==0)
                    {
                              while(!S1);
                                          LG++;
                                   if(LG>9)
                                           {LG=9;}
                                     LCD1602_write_com(0x83+0x40);
                   LCD1602_write_data(LG + 0x30);

                    }
              }
                            if(S2==0)
               {   delay(10);

                   if(S2==0)
                    {
                              while(!S2);
                                          LG--;
                                   if(LG<1)
                                           {LG=1;}
                                     LCD1602_write_com(0x83+0x40);
                   LCD1602_write_data(LG + 0x30);

                    }
              }
                         if(S3==0)
               {   delay(10);

                   if(S3==0)
                    {
                              while(!S3);
                                          HG++;
                                   if(HG>9)
                                           {HG=9;}
                                     LCD1602_write_com(0x8C+0x40);
                   LCD1602_write_data(HG + 0x30);

                    }
              }
                            if(S4==0)
               {   delay(10);

                   if(S4==0)
                    {
                              while(!S4);
                                          HG--;
                                   if(HG<1)
                                           {HG=1;}
                                    LCD1602_write_com(0x8C+0x40);
                   LCD1602_write_data(HG + 0x30);

                    }
              }

        delay(1);
    }
}

}

//超声波测距程序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0us()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就是1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超声波测距程序*****************************/
void send_wave()
{
        c_send = 1;                           //10us的高电平触发
        delay_10us();
        c_send = 0;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零时等待
        TR0=1;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flag_time0 = TH0 * 256 + TL0;

        TH0 = 0;                                  //给定时器0清零
        TL0 = 0;
        if((flag_time0 > 40000))      //当超声波超过测量范围时,显示3个888
        {
                TR0 = 0;
                flag_csb_juli = 2;
                distance = 888;
        }
        e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