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一道关于温度报警的疑问,报警部分求解答!!

楼主(2018-04-08):
就是温度调控报警的一个东西,要求可以调温度并且在屏幕上显示,这个目前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可以实现,接下来就是声光报警的这个问题,我弄不出来,你看一下我的主函数代码,我把扫描屏幕显示放到了中断里,然后在主函数通过if来判断时候报警,设定大于20度,黄灯就一闪一闪,现在呢仿真运行,把温度调到大于20,黄灯就一直亮,不闪,然后调回低于20,黄灯也不灭,就一直亮,麻烦看一下我是哪错了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看视频。
下载程序后,在温度传感器接口处,按照丝印方向插好温度传感器,数码管就会显示
检测的温度值,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P1^7;
sbit BEEP=P2^7;
bit flash=0;
bit setup=0;
int cn=0;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10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 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DisplayData[2]==0x5b)
        {
          BEEP=~BEEP;
          LED=~LED;
                                        delay(500);
        }
        else
        {
           BEEP=1;
           LED=1;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楼主:
顶啊,跪求解答

网友A:
去掉中断,主函数改这样试试
void main()
{
        u16 j=0;
/*        TMOD=0x01;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if(DisplayData[2]>=0x5b)
                {
                        j++;
                        if(j>=50000)//可以调整计数延时时间
                        {
                                j=0;
                                BEEP=~BEEP;
                                LED=~LED;
//                                delay(500);
                        }
                }
                else
                {
                        BEEP=1;
                        LED=1;
                }
        }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B:
if(DisplayData[2]==0x5b)
        {
          BEEP=~BEEP;
          LED=~LED;
                                        delay(500);
        }
        else
        {
           BEEP=1;
           LED=1;
        }

这行代码明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