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中怎么把下载下来的封装保存到库里? 求大神

楼主(2018-04-08):
AD15中怎么把下载下来的封装保存到库里?

网友A:
打开下载的库文件,全选复制所有封装,打开自己的库文件粘贴。

网友B:
如果下载的库可以编辑,直接复制到自己的库里。如果是不能编辑的集成库,新建原理图或PCB文件,把元件都放置到文件中,在原理图中Design--Make schematic library,然后复制到自己的库里, 在PCB中,Design--Make PCB library,然后复制到自己的库里。

网友C:
打开AD15,点击右边库--libraries--installed--安装--(找出你下载好的库)--添加就行了

网友D:
你也是用AD15?直接安装库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