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收发短信打电话的stm32源码

楼主(2018-04-08):
GSM短信发送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通过电脑的超级终端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将接收到的数据发回电脑,
*         :并显示在超级终端上。用的是串口1的中断方式。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5.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bit.h"
#include "GSM.h"

#define led1      PE5
#define led2      PE6

int seat=0; //接收字符串的存储位置
extern vu32 TimingDelay;
extern u8 Uart1_Get_Data;
extern u8 Uart1_Get_Flag;
extern char RX[200];
char content[]="Hi!I am xioawenjun,I have another telephone number,Please call me with 625073,Thanks";
char content_ZT[]="ALL OK";
char NUM_Magz[17]={0x22,0x2b,0x38,0x36,0x31,0x38,0x30,0x32,0x32,0x33,0x30,0x35,0x38,0x36,0x36,0x22};
char NUM1[14]={0x22,0x31,0x38,0x30,0x32,0x32,0x33,0x30,0x35,0x38,0x36,0x36,0x22};
char NUM_Receive[12]={0x31,0x38,0x30,0x32,0x32,0x33,0x30,0x35,0x38,0x36,0x36};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int main(void)
{
    u16 i,j,FLAG=0;
    SysTick_Init();                     /*systick 初始化*/
        /* USART1 config 115200 8-N-1 */
//        USART1_Config();
        USART2_Config();
        NVIC_Configuration();
    led1=0;
        led2=1;
        GSM_Init();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启动信号开始
        Delay_us(100000);         //延时1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启动信号开始
        Delay_us(100000);
        while(!Hand("Interpreter ready"))
              {
                    CLR_RX();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启动信号开始
                        Delay_us(100000);         //延时1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启动信号开始
                        Delay_us(100000);
              }
        led1=1;
        Delay_us(500000);
        led1=0;

        USART2_Puts("\r\nAT\r\n");  //握手

    CLR_RX();
        Delay_us(10000);
        while(!Hand("OK"))
              {
                  led1=~led1;
                  USART2_Puts("AT\r");  //握手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0);

//        USART2_Puts("ATD611123;\r");//拨号“611123”
//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CLR_RX();
//        Delay_us(200000);
//
//        USART2_Puts("ATH\r");//挂断
//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CLR_RX();
//        Delay_us(10000);

         led2=~led2;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USART2_Puts("AT+CMGF=1\r");//设置为TXT模式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USART2_Puts("AT+CSCS=\"GSM\"\r");//设置当前字符集为“GSM”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CLR_RX();
          USART2_Puts("AT+CSCA?\r");//设置当前字符集为“GSM”
                  Delay_us(100000);
                  }
     for(i=0;i<200;i++)
           {
            if(RX[i]==0x22)                //找到8
             {
                 for(j=0;j<16;j++)
                    {
                        NUM_Magz[j]=RX[i];  //读消息中心的号码
                        i++;
                        }
                 i=200;
                 }
           }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                led2=~led2;
//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
//          USART2_Puts("AT+CMGR=1\r");//设置读第一条短信
//                  Delay_us(100000);
//                  }
//         CLR_RX();
//        Delay_us(1000);

                led2=~led2;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USART2_Puts("AT+CNMI=2,1\r\n");//设置当有新短信到来时提示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while(!Hand("OK")&&!Hand("ERROR"))       //等待设置成功
                  {
          USART2_Puts("AT+CMGD=1\r\n");//设置删除第一条短信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

    /* 设置信息中心号码        */
        USART2_Puts("AT+CSCA=");
        USART2_Puts(NUM_Magz);
        USART2_Puts("\r");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led1=1;
        for(;;)
        {
                   if(Hand("+CMTI")) //若缓存字符串中含有"+CMTI"就表示有新的短信
                    {
                          Delay_us(1000);
                        CLR_RX();                   //清除缓存内容
                        USART2_Puts("AT+CMGR=1\r\n");//发送读取信息指令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for(i=0;i<200;i++)
                           {
                           if(RX[i]==0x22)
                             {
                             FLAG++;
                                 }
                           if(FLAG==3)
                             {
                                 FLAG=0;
                                 for(j=0;j<11;j++)
                                    {
                                        i++;
                                        NUM_Receive[j]=RX[i];
                                        if(RX[i]==0x22)
                                          {
                                           NUM_Receive[j]='\0';
                                           j=11;
                                          }
                                        }
                                 i=200;
                                 }
                           }
                        if(Hand("1HD"))         //收到"1HD"回电话
                          {
                            CLR_RX();
                                Delay_us(1000);
                                USART2_Puts("ATD");   //打电话
                                USART2_Puts(NUM_Receive);
                                USART2_Puts(";\r");
                                while(!Hand("OK"));
                                while(!Hand("NO CARRIER"));
                                CLR_RX();
                                Delay_us(1000);
                                USART2_Puts("AT+CMGD=1\r\n");//删除短信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CLR_RX();
                                Delay_us(1000);
                          }
                        if(Hand("1HX"))  //收到"1HX"回复短信
                          {
                            MESSAGE(NUM_Receive,content_ZT); //发短信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USART2_Puts("AT+CMGD=1\r\n");//删除短信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
                          }

                    }

                   if(Hand("RING")) //若缓存字符串中含有"RING"就表示有新的来电
                    {
                        Delay_us(10000);
                        CLR_RX();                   //清除缓存内容
                        USART2_Puts("AT+CLCC\r");//读取来电号码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for(i=0;i<200;i++)
                           {
                           if(RX[i]==0x22)
                             {
                                 for(j=0;j<11;j++)
                                    {
                                        i++;
                                        NUM_Receive[j]=RX[i];
                                        if(RX[i]==0x22)
                                          {
                                           NUM_Receive[j]='\0';
                                           j=11;
                                          }
                                        }
                                 i=200;
                                 }
                           }
                        CLR_RX();
                        USART2_Puts("ATH\r\n");//挂断电话
                        while(!Hand("OK"));
                        if(NUM_Receive[0]==0x36) //只回复开头为1的手机号码
                          {
                          MESSAGE(NUM_Receive,content);        //发短信
                       }
                         CLR_RX();
                     Delay_us(300000);
                         USART2_Puts("ATD");   //打电话
                         USART2_Puts(NUM_Receive);
                         USART2_Puts(";\r");
                         while(!Hand("OK"));
                         while(!Hand("NO CARRIER"));
                         CLR_RX();
                         Delay_us(10000);

                         USART2_Puts("ATD");   //打电话
                         USART2_Puts(NUM_Receive);
                         USART2_Puts(";\r");
                         while(!Hand("OK"));
                         CLR_RX();
                         Delay_us(1500000);
                         USART2_Puts("ATH\r\n");//挂断电话
                         while(!Hand("OK"));
                         CLR_RX();
                         }
        }
}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END OF FILE************/

#include "GSM.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bit.h"

extern char RX[200];
extern char NUM_Magz[17];

/*
* 函数名:GSM_Init
* 描述  :GSM模块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由main调用
*/
void GSM_Init(void)
{
    u16 i,j;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启动信号开始
        Delay_us(100000);         //延时1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启动信号开始
        Delay_us(100000);
        while(!Hand("Interpreter ready"))
              {
                    CLR_RX();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启动信号开始
                        Delay_us(100000);         //延时1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启动信号开始
                        Delay_us(100000);
              }
        led1=1;
        Delay_us(500000);
        led1=0;

        USART2_Puts("\r\nAT\r\n");  //握手

    CLR_RX();
        Delay_us(10000);
        while(!Hand("OK"))
              {
                  led1=~led1;
                  USART2_Puts("AT\r");  //握手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0);

//        USART2_Puts("ATD611123;\r");//拨号“611123”
//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CLR_RX();
//        Delay_us(200000);
//
//        USART2_Puts("ATH\r");//挂断
//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CLR_RX();
//        Delay_us(10000);

         led2=~led2;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USART2_Puts("AT+CMGF=1\r");//设置为TXT模式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USART2_Puts("AT+CSCS=\"GSM\"\r");//设置当前字符集为“GSM”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CLR_RX();
          USART2_Puts("AT+CSCA?\r");//设置当前字符集为“GSM”
                  Delay_us(100000);
                  }
     for(i=0;i<200;i++)
           {
            if(RX[i]==0x22)                //找到8
             {
                 for(j=0;j<16;j++)
                    {
                        NUM_Magz[j]=RX[i];  //读消息中心的号码
                        i++;
                        }
                 i=200;
                 }
           }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                led2=~led2;
//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
//          USART2_Puts("AT+CMGR=1\r");//设置读第一条短信
//                  Delay_us(100000);
//                  }
//         CLR_RX();
//        Delay_us(1000);

                led2=~led2;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
          USART2_Puts("AT+CNMI=2,1\r\n");//设置当有新短信到来时提示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while(!Hand("OK")&&!Hand("ERROR"))       //等待设置成功
                  {
          USART2_Puts("AT+CMGD=1\r\n");//设置删除第一条短信
                  Delay_us(100000);
                  }
         CLR_RX();
        Delay_us(1000);

    /* 设置信息中心号码        */
        USART2_Puts("AT+CSCA=");
        USART2_Puts(NUM_Magz);
        USART2_Puts("\r");
        while(!Hand("OK"));          //等待设置成功
         CLR_RX();
        Delay_us(1000);
        led2=~led2;
        led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