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HX711在STM32F4里面一直显示83688608

楼主(2018-04-08):
在论坛里面参考了很多人的HX711模块,可以知道,SCK引脚要设置为推挽输出,50MHZ,DOUT设置为浮空输入,50MHZ。初始化引脚之后是读取转换函数,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看着改就好。让我疑惑的是,我自认为程序写的应该没问题,但是串口一直显示83688608,我在上面放置物品,也不见重量发生变化。我看了论坛所有HX711的帖子,发现论坛很多大佬都碰到这个问题了,但是解决办法很多人都不说,有的说引脚接错了,但是我把E+E-引脚接反,DT,SCK都接反来试验过,还是不行,最后又改回原来的。我在探索板上给HX711提供5V,GND,实验过改为3.3V,GND
//HX711
#include "HX71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A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L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CLKòy½Å¶¨òåíÆíìêä3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éÏà-
        GPIO_Init(ADIO,&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ATA;//êy¾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éÏà-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DATAòy½Å¶¨ò帡¿Õêäèë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ADIO,&GPIO_InitStructure);
}

//****************************************************
//3ÆÖØ1
//****************************************************
unsigned long ReadAD(void)  //¶áADD¾Æ¬êä3öμÄêy¾Y¡£
{
        unsigned long count ;
        unsigned char i;
  GPIO_SetBits(ADIO,DATA);        //DOUT=1;
        GPIO_ResetBits(ADIO,CLK);        //CLK=0
  count=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ADIO,DATA)); //μè′yDOUTμèóú0
        delay_us(1);
  for(i=0;i<24;i++)
        {
                  GPIO_SetBits(ADIO,CLK);                        //CLK=1
                  count=count<<1;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ADIO,CLK);                  //CLK=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ADIO,DATA))                //èç1ûDOUTμèóú1
                                        count++;
                                        delay_us(1);
        }
         GPIO_SetBits(ADIO,CLK);        //CLK =1
  count=count^0x800000;
        delay_us(1);
        GPIO_ResetBits(ADIO,CLK);//CLK =0
  delay_us(1);
        return(count);
}

long double filter(void)  //»¬¶ˉ¾ùÖμÂË2¨·¨μÄoˉêy¡£
{
        unsigned long max=0,min=0,SUM,BUF[12],Average;
        int i=0;
for(i=0;i<12;i++)
        {
                BUF[i]=ReadAD();
        //printf("%ld\r\n",BUF[i]);
                if(i==0)
                {
                        max=BUF[0];
                        min=BUF[0];
                }
                if(i>0)
                {
                        if(BUF[i]>max) max=BUF[i];
                        if(BUF[i]<min) min=BUF[i];
                }
        }
        for(i=0;i<12;i++)
        {
                if(!(BUF[i]==max||BUF[i]==min))
                {
                        SUM=SUM+BUF[i];
                }
        }
        Average=SUM/(12-2);
        return Average;

}

//主函数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t=0;

        delay_init(168);

        uart_init(9600);
        AD_init();

        while(1)
                {
                        delay_ms(500);
                        t = ReadAD();
                        printf("t1=%ld\r\n",t);
                        delay_ms(500);
                        t = filter();
                        printf("t2=%ld\r\n",t);

}
}

,还是不行。所以请教诸位,看一下我的程序跟原理图,提出解决办法。给个思路或灵感也行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好吧其实出现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在这里直接说一下,免得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解决方法。STM32开发板跟单片机开发板有一点不一样,你在单片机开发板上,随便哪个IO口都可以作为独立的IO口来用,但是在探索者开发板上不行,因为他的IO口都被占用了,你如果用不是开发板上的外设,而是自己的外设去抢占IO口,就会出现操作无反应的状况。我把STM32F4开发指南看了一遍才在1.2.3章节找到IO口分配表,找到了可以独立的IO口,然后重新分配了IO口引脚,然后程序下载烧录,运行完美,没有一点问题。
所以大家记住,在使用相关的开发板时,一定要注意IO口的引脚分配问题。

网友A(2025-01-10):
你好楼主,这个io接口用cubemx设置好了input和output了,还要去考虑可以独立的IO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