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308引脚图与应用与资料手册下载-电路图电池供电芯片

楼主(2018-04-08):
LT1308是Linear的一款DC-DC升压芯片原理图,性能如下:

1、从单节锂离子电池提供5V持续1A电流
2、SEPIC模式下从四个镍镉电池提供5V持续0.8A电流
3、Boost频率:600kHz
4、输出电压最高达34V
5、可高负荷启动
6、低负荷下自动ModeTM模式启动( LT1308A )
7、在轻负载时可连续开关( LT1308B )
8、低压降:2A典型值300mV
9、引脚对引脚兼容升级LT1308
10、关机模式低静态电流:1mA(最大值)
11、提高低电池检测器准确度:200mV±2%

LT1308引脚图:

LT1308典型应用电路图:

LT1308技术手册:

由于其凌特Datasheet中提供的典型原理图并不太完整,这里笔者画了另一个原理图,按照此原理图连接好的电子元件实物将能够直接运行。其中:SHDN是启动位,判断启动条件是电平高于1V,所以可以直接接在输入端正极上或者接在一个电位器(如下图),接在电位器上的好处就是改变输入电池(如锂电)的启动保护电平。另外,输出电流较大时,输入电容应该尽量够大,最好1000uF以上,输出电容也需够大,但不一定需大于输入电容,FeedBack电阻的分配如下图所示(5V输出时可以用309K,100K的电阻),如果309K的电阻难找,而电压不太严格的话,输出5V可以用10K,3.3K的电阻组合搭配,也可以用50K的电位器。FeedBack电位为1.22V,输出电压VOUT = 1.22V(1 + R1/R2)。当采用单节碱性1.5V或镍电输入,输出电压5V时,输出电流能够提供最大值为100mA左右,如果继续增大负载,输出电压将显著降低,效率较低。采用3.7V锂电池输入,输出电压5V时,输出电流最大可达1000mA左右,效率可达8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