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单片机io口proteus仿真不成功,求指教

楼主(2018-04-08):
请问一下,P1口的八个接口有区别不,为什么刚开始用P1.2--P1.4按键输入可以仿真成功,换了P1.5--P1.7,proteus仿真就没反应了

网友A:
改了接口,程序没改?

网友B:
51单片机的话,P1口的八个接口任意定义为输出和输入都是没有区别的。 不知道你是用扫描方式还是定义独立的按钮、 独立按钮的话只要把定义的按钮位改成实际用的就可以了。例如 原来定义 sbit KEY1=P1^2;  现可以改为sbit KEY1=P1^5; 就可 依次类推。

网友C:
没区别!不是你电路连接有问题,便是你编程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仿真里你改了IO口,然后程序没改IO口。或者是程序也改了,但是没有编译,这样相当于程序没改

网友E:
接口改变后,程序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网友F:
没有区别。把程序中对应的口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