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红外舵机自动壁障小车源程序

楼主(2018-04-08):
基于STM32的红外舵机自动壁障小车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m32f10x_type.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defines.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cpu.h"

#include <stdio.h>

#define  FLASH_ADDRESS   (0x08000000 + 1024 * 32 - 4096)  /* 存储数据Flash页首地址 */

#define DUTY_WIDTH 25  //占空比最大级数
#define CAR_QIAN_JIN 0 //小车前进
#define CAR_HOU_TUI  1 //小车后退

u8 debug_switch = 0;//调试开关
u32 IR_ref_value_L = 0;//红外感应参考值,开机前将小车置于空旷位置,系统便于识别环境光强度
u32 IR_ref_value_R = 0;//红外感应参考值,开机前将小车置于空旷位置,系统便于识别环境光强度

u8 moto_run = 0;//电机运行标志
u8 moto_R_speed = 0;//电机速度
u8 moto_R_dir   = CAR_QIAN_JIN;//电机方向
u8 moto_L_speed = 0;//电机速度
u8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电机方向
u8 moto_speed   = 0;//电机前进的速度
s8 moto_speed_adj = 1;//左右电机速度校正,-3~+3,已左边轮子速度为基准,在右边轮子速度加校正值

//u32 TIME_L_R  = (TIMER_FREQ / 3);//转弯时间,完成后自动归正
u8 moto_L_switch = 0;//左转有效
u8 moto_R_switch = 0;//右转有效

u32 left_turn_cnt = 0;        //转弯时间定时器
u32 right_turn_cnt = 0;        //转弯时间定时器

u32 b_led_cnt = 0;//刹车灯时间定时器
u32 beep_cnt = 0;//喇叭时间定时器,ms

u8 lamp_front_bright = 0; //大灯亮度
u8 lamp_f = 0; //大灯开关切换

void Lamp_front(u8 de);

/***********************************************************************
函数功能: 写flash,数据长度不超过1扇区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Flash(u32 byte_addr , u16 len , u8 *dat)
{
        u16 i = 0;

        len = len / 2 * 2 + (len % 2) * 2;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Page(byte_addr);                  /* 擦除页 */
        //FLASH_ProgramWord(FLASH_ADR,0 << 1 | 0);   /* 写16位半字 */
        for(i = 0 ; i < len ; i += 2)
        {
                FLASH_ProgramHalfWord(byte_addr + i , *(u16*)&dat[i]);   /* 写16位半字 */
        }

        FLASH_Lock();
}
/***********************************************************************
函数功能:延时_dlytime毫秒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_ms(u32 _dlytime)
{
        u32 i;
        u32 j;

        for (i = 0; i < _dlytime * 10; i++)
                for (j = 0; j < 0xff; j++);
}
/***********************************************************************
函数功能:延时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u32 _dlytime)
{
        u32 i;
        u32 j;

        for (i = 0; i < _dlytime * 1; i++)
                for (j = 0; j < 0x13; j++);
}
/***********************************************************************
函数功能:获取AD值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u16 GetADCVal(u8 ADC_Channel)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
函数功能:判断左侧是否有障碍物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1:有障碍,
***********************************************************************/
u8 CheckHinder_Left()
{
        u16 adc = 0 , avg = 0;
        static u32 adc_temp = 0 , times = 0;

        adc = GetADCVal(ADC_Channel_5);

        adc_temp += adc;
        times ++;

        if(adc > IR_ref_value_L + 350)
         return 1;

        avg = (adc_temp / times); //获取平均值

        if(adc > avg + 60)//如果当前值大于平均值较多,也认为是有障碍
                return 2;

        return 0;
}
/***********************************************************************
函数功能:判断右侧是否有障碍物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1:有障碍,
***********************************************************************/
u8 CheckHinder_Right()
{
        u16 adc = 0 , avg = 0;
        static u32 adc_temp = 0 , times = 0;

        adc = GetADCVal(ADC_Channel_4);

        adc_temp += adc;
        times ++;

        if(adc > IR_ref_value_R + 150)
         return 1;

        avg = (adc_temp / times); //获取平均值

        if(adc > avg + 50)//如果当前值大于平均值较多,也认为是有障碍
                return 2;

        return 0;
}
/***********************************************************************
函数功能:向串口发数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SendDataToUart(u8 dat)
{
        UART1_SendByte(dat);
}
/***********************************************************************
函数功能:发送数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SendStrToUart(char*str)
{
        while(*str)
        {
                SendDataToUart(*str ++);
        }
}
/***********************************************************************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Timer2ISR(void)
{
        static u32 cnt = 0 , st = 0 , cnt_t = 0 , beep_freq_cnt = 0 , beep_freq = 1000 ;
        static u8 b = 0 , l_r_led = 0;
        static u32 l_r_led_cnt = 0;//转弯灯时间定时器
        u32 audio_adc_val = 0;

        //

        if(cnt < DUTY_WIDTH)//占空比计数
        {
                cnt ++;
        }
        else
        {
                cnt = 0;
        }

        GPIO_WriteBit(GPIOC , GPIO_Pin_13 , l_r_led); //cpu状态指示灯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 l_r_led);

        //刹车灯控制
                if(b_led_cnt < TIMER_FREQ / 2)
                {
                        b_led_cnt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 1);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 0);
                }

        if(l_r_led_cnt < TIMER_FREQ / 5)
        {
                l_r_led_cnt ++ ;
        }
        else
        {
                l_r_led_cnt = 0;
                l_r_led = !l_r_led;
        }

        //转弯控制
        if(moto_L_switch) //左转
        {
                if(left_turn_cnt > 0)
                {
                        left_turn_cnt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 l_r_led);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2 , 0);
                }
                else
                {
                        moto_L_speed = moto_speed;//转弯结束,自动归正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转弯结束,自动归正
                        moto_L_switch = 0;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
                        moto_R_dir = CAR_QIAN_JIN;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 0);
                }
        }
        else
        if(moto_R_switch)  //右转
        {
                if(right_turn_cnt > 0)
                {
                        right_turn_cnt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2 , l_r_led);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 0);
                }
                else
                {
                        moto_L_speed = moto_speed;//转弯结束,自动归正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转弯结束,自动归正
                        moto_R_switch = 0;
                        moto_R_dir = CAR_QIAN_JIN;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2 , 0);
                }
        }

        //右电机控制,定时器模拟PWM控制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3  , moto_R_speed > 0 ? (cnt <=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_adj ?  (moto_R_dir == CAR_QIAN_JIN ? moto_run & 1 : 0) : 0) : 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5 , moto_R_speed > 0 ? (cnt <=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_adj ?  (moto_R_dir == moto_run & 1 ? moto_run & 1 : 0) : 0) : 0);

        //左电机控制,定时器模拟PWM控制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 moto_L_speed > 0 ? (cnt <= moto_L_speed ?  (moto_L_dir == moto_run & 1 ? moto_run & 1 : 0) : 0) : 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3  , moto_L_speed > 0 ? (cnt <= moto_L_speed ?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 ? moto_run & 1 : 0) : 0) : 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1  , cnt < lamp_front_bright);// 大灯

        if(beep_freq_cnt < TIMER_FREQ / beep_freq / 2)//喇叭频率计数器
                {
                         beep_freq_cnt ++;
                }
                else
                {
                        beep_freq_cnt = 0;
                        b = !b;
                }

                if(beep_cnt > 0)//喇叭响持续时间
                        {
                                beep_cnt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0 , b);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0 , 0);
                        }

}

/***********************************************************************
函数功能:串口接收数据中断程序,处理命令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Uart1RevISR(u8 dat)
{
        char txt[33];

        switch(dat)
        {
                case '0': //开关大灯
                        lamp_f = !lamp_f;
                break;
                case 'a': //查询连接
                        SendStrToUart("b");
                break;
                case 'd': //调试开关
                        debug_switch = !debug_switch;
                        sprintf(txt , "调试开关:%d\r\n" , debug_switch);
                        SendStrToUart(txt);
                break;
                case '5': //开关喇叭
                        beep_cnt = (TIMER_FREQ / 1000) * 300;

                        sprintf(txt , "beep:%d\r\n" , beep_cnt);
                        SendStrToUart(txt);
                break;
                case ' ': //开关喇叭
                        beep_cnt = (TIMER_FREQ / 1000) * 300;

                        sprintf(txt , "beep:%d\r\n" , beep_cnt);
                        SendStrToUart(txt);
                break;
                case '8': //加速
                        moto_run = 1;

                        if(CAR_QIAN_JIN ==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 == moto_R_dir) //
                        {
                                if(moto_speed < DUTY_WIDTH - 4)
                                        moto_speed += 1;
                        }
                        else
                        if(CAR_HOU_TUI == moto_L_dir && CAR_HOU_TUI == moto_R_dir) //
                        {
                                if(moto_speed > 0)
                                        moto_speed -= 1;
                                else
                                {
                                        moto_speed = 0;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 //减速到0时开始后退
                                        moto_R_dir = CAR_QIAN_JIN; //减速到0时开始后退
                                }
                        }

                        moto_L_speed = moto_speed;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

                        sprintf(txt , "L:%d , R:%d\r\n" , moto_L_speed , moto_R_speed);
                        SendStrToUart(txt);
                break;
                case '2': //减速
                        if(CAR_QIAN_JIN ==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 == moto_R_dir) //
                        {
                                if(moto_speed > 0)
                                        moto_speed -= 1;
                                else
                                {
                                        moto_speed = 0;
                                        moto_L_dir = CAR_HOU_TUI; //减速到0时开始后退
                                        moto_R_dir = CAR_HOU_TUI; //减速到0时开始后退
                                }
                        }
                        else
                        if(CAR_HOU_TUI == moto_L_dir && CAR_HOU_TUI == moto_R_dir) //
                        {
                                if(moto_speed < DUTY_WIDTH / 2)
                                        moto_speed += 1;
                        }

                        b_led_cnt = 0;

                        moto_L_speed = moto_speed;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

                        sprintf(txt , "L:%d , R:%d\r\n" , moto_L_speed , moto_R_speed);
                        SendStrToUart(txt);

                break;
                case '7': //左转校正
                        if(moto_speed_adj < 3)
                                moto_speed_adj ++;
                break;
                case '9': //右转校正
                        if(moto_speed_adj > -3)
                                moto_speed_adj --;
                break;
                case '4': //左转
                        moto_L_switch = 1;
                        moto_R_switch = 0;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
                        moto_R_dir = CAR_QIAN_JIN;

                        left_turn_cnt = (TIMER_FREQ / 5);//转弯时间定时器
                        moto_L_speed = moto_speed / 3;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

                        sprintf(txt , "L:%d , R:%d\r\n" , moto_L_switch , moto_R_switch);
                        SendStrToUart(txt);
                break;
                case '6': //右转
                        moto_R_switch = 1;
                        moto_L_switch = 0;
                        moto_R_dir = CAR_QIAN_JIN;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

                        right_turn_cnt = (TIMER_FREQ / 5);//转弯时间定时器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 / 3;
                        moto_L_speed = moto_speed;

                        sprintf(txt , "L:%d , R:%d\r\n" , moto_L_switch , moto_R_switch);
                        SendStrToUart(txt);
                break;
                case 'l': //左转大弯,并稍微后退,避障用
                        moto_L_switch = 1;
                        moto_R_switch = 0;
                        moto_L_dir = CAR_HOU_TUI;
                        moto_R_dir = CAR_HOU_TUI;

                        left_turn_cnt = (TIMER_FREQ / (moto_speed / 20 + 1) );//转弯时间定时器, 转弯时间与速度相关
                        moto_L_speed = moto_speed;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 / 4;

                        //sprintf(txt , "L:%d , R:%d\r\n" , moto_L_switch , moto_R_switch);
                        //SendStrToUart(txt);
                break;
                case 'r': //右转大弯,并稍微后退,避障用
                        moto_R_switch = 1;
                        moto_L_switch = 0;
                        moto_R_dir = CAR_HOU_TUI;
                        moto_L_dir = CAR_HOU_TUI;

                        right_turn_cnt = (TIMER_FREQ / (moto_speed / 20 + 1) );//转弯时间定时器, 转弯时间与速度相关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
                        moto_L_speed = moto_speed / 4;

                        //sprintf(txt , "L:%d , R:%d\r\n" , moto_L_switch , moto_R_switch);
                        //SendStrToUart(txt);
                break;
        }
}
/***********************************************************************
函数功能:串口接收数据中断程序,处理命令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Uart2RevISR(u8 dat)
{
        u8 n = 0 , i = 0 , len = 0 , ch = 0;
        float val = 0.0;
        static float current_adj = 1.0;

}

/***********************************************************************
函数功能:大灯控制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Lamp_front(u8 de)
{
        u8 i = 0;

        if(de == 1)//灯渐亮
        {
                if(lamp_front_bright == 0)
                {
                        for(i = 0 ; i < DUTY_WIDTH ; i ++)
                                {
                                        lamp_front_bright = i;
                                        Delay_ms(20);
                                }
                }
        }
        else //灯渐暗
        {
                if(lamp_front_bright == DUTY_WIDTH - 1)
                {
                        for(i = 0 ; i < DUTY_WIDTH ; i ++)
                                {
                                        lamp_front_bright = DUTY_WIDTH - i - 1;
                                        Delay_ms(20);
                                }
                }
        }
}

/***********************************************************************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int main(void)
{
        char txt[44];
        int i = 0 , ls = 0 , rs = 0 , t = 0;
        s32 ad = 0;

        STM32_Board_Init();

        //SendStrToUart("AT+BAUD8");//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moto_speed = 18; //
        moto_run = 1;

        moto_R_speed = moto_speed;
        moto_R_dir   = CAR_QIAN_JIN;//电机方向

        moto_L_speed = moto_speed;
        moto_L_dir   = CAR_QIAN_JIN ;//电机方向

        Delay_ms(200);

        //自动识别环境光强度
        for(i = 0 ; i < 20 ; i ++)
        {
                t += GetADCVal(ADC_Channel_5);
        }
        t /= 20;
        IR_ref_value_L = t;

        t = 0;
        for(i = 0 ; i < 20 ; i ++)
        {
                t += GetADCVal(ADC_Channel_4);
        }
        t /= 20;
        IR_ref_value_R = t;

        //FlashData=*(vu32*)(FLASH_ADR);         /* 读取地址中的16位数据 */
        //SendDataToUart('A');

        lamp_front_bright = 0; //大灯亮度
        beep_cnt = (TIMER_FREQ / 1000) * 100;//喇叭叫

        while(1)
                {
                        if(debug_switch == 0)
                        {
                                if(lamp_front_bright == 0)
                                {
                                        if(lamp_f == 1)
                                        {
                                                Lamp_front(lamp_f);
                                        }
                                }
                                else
                                {
                                        if(lamp_f == 0)
                                        {
                                                Lamp_front(lamp_f);
                                        }
                                }

                                rs = CheckHinder_Right();

                                if( rs )        //判断右侧是否有障碍物 , 如有则左转
                                {
                                        if(moto_L_switch == 0)
                                        {
                                                Uart1RevISR('l');      //发送左转指令

                                                if(lamp_f == 0)        //如果大灯没开,这里打开大灯
                                                        lamp_front_bright = (rs - 0 ) * 10 + 0;

                                                if(beep_cnt == 0)
                                                        beep_cnt = (TIMER_FREQ / 1000) * 50;  //喇叭叫一声
                                                //SendStrToUart("<<<\r\n");
                                        }
                                }
                                else
                                {
                                        ls = CheckHinder_Left();
                                                                                         //判断左侧是否有障碍物 , 如有则右转
                                        if(ls)
                                        {
                                                if(moto_R_switch == 0)
                                                {
                                                        Uart1RevISR('r');      //发送右转指令

                                                        if(lamp_f == 0)        //如果大灯没开,这里打开大灯
                                                                lamp_front_bright = (ls - 0 ) * 10 + 0;

                                                        if(beep_cnt == 0)
                                                                beep_cnt = (TIMER_FREQ / 1000) * 10;  //喇叭叫一声
                                                        //SendStrToUart(">>>\r\n");
                                                }
                                        }
                                        else
                                        {
                                                if(lamp_f == 0 && lamp_front_bright > 0)
                                                        lamp_front_bright = 0;
                                        }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9) == 0)        //key1按下 ,开车和停车切换
                                {
                                        moto_run = !moto_run;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9) == 0);
                                        Delay_ms(20);
                                }

                                #if 0
                                if(lamp_f == 0)        //如果大灯没开,这里打开大灯
                                {
                                        ad = GetADCVal(ADC_Channel_6);
                                        ad -= 2000;
                                        if(ad > 0)
                                                ad = 0;
                                        ad = 0 - ad;

                                        ad /= 200;
                                        lamp_front_bright = ad;
                                }
                                #endif
                        }

                        //GPIO_WriteBit(GPIOC , GPIO_Pin_13 , 0);//led
                        //Delay_ms(200);
                        //GPIO_WriteBit(GPIOC , GPIO_Pin_13 , 1);//led

                        if(debug_switch)
                        {
                                Delay_ms(50);
                                sprintf(txt , "右侧红外感应AD4:%4d,左侧红外感应AD5:%4d,音频:%4d\r\n" , GetADCVal(ADC_Channel_4) , GetADCVal(ADC_Channel_5) , GetADCVal(ADC_Channel_6) );
                                SendStrToUart(txt);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