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利用定时器实现万年历源码

楼主(2018-04-08):
利用定时器的定时功能实现了秒、分、时的计数以24小时为1天,天累计满一个月相应的天数时为1个月,12个月为1年。
该万年历系统包含了多项功能,整个应用上来看由三大功能组成,分别是:时钟功能、秒表功能、闹钟功。

//==================================================================
//文件名称: 应用
//功能说明:
//硬件描述:
//资源说明: 11.0592M晶体
//创建日期:
//软件版本: v 1.0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pp.h"

//=============================宏定义===============================
sbit        buzzer = P0^4;

//============================变量定义==============================
uchar data        event_FIFO[8];                                                                               //事件缓冲区
uchar        data        *event_WrIp = event_FIFO;                                                   //写指针
uchar        data        *event_RdIp = event_FIFO;                                                   //读指针

uchar        data        display[4];
uchar        data        sys_State = 0x14;                                              //界面状态(初始状态显示时分)
uchar data  current_Event = 0;                                            //按键状态

uchar        data  month_Day[12] = {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每个月最大天数数组(二月是由于年份初值给的2015,非闰年,即二月初值为28天。)

uchar        data        second        = 50;                                                         //秒初值
char        data        minute        = 59;                                                         //分初值
char        data        hour        = 23;                                                           //时初值
uchar        data        day                = 28;                                                           //月初值
uchar        data        month        = 2;                                                           //日初值
uint        data        year        = 2016;                                                         //年初值
uint        data        week        = 7;                                                           //周初值

char        data        alarm_Minute = 0;                                               //闹钟时初值
char        data        alarm_Hour         = 0;                                               //闹钟分初值

bit   swatch_Start_Flag = 0;                                                     //秒表计时开始标致位

bit   alarm_Flag = 0;

uchar alarm_State = 0;                                                     //0-free 1-louding 2-handstop 3-stop

//=================================================
//函 数 名: void        write_Event(uchar cmd)
//功能描述: 向事件缓冲区写入值
//输入参数: 写入的事件值
//输出参数:        无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write_Event(uchar cmd)
{
           *event_WrIp=cmd;
           if(event_WrIp==(event_FIFO+7))  event_WrIp=event_FIFO;
           else event_WrIp++;
}

//=================================================
//函 数 名: void        write_Event(uchar cmd)
//功能描述: 从事件缓冲区读入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读出的数据值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uchar        read_Event(void)
{
        uchar temp;
        if(event_RdIp!=event_WrIp)
        {
                temp=*event_RdIp;
                if(event_RdIp==(event_FIFO+7))  event_RdIp=event_FIFO;
                else event_RdIp++;
        return        temp;
        }
        else        return(0);
}

//==================================================================
//函 数 名: void clock_update(void)
//功能描述: 时间自动更新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second、minute、hour、week、day、month、year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clock_update(void)
{
        if( !f_systick_1s ) return;
        f_systick_1s = 0;
        if(++second != 60) return;
        second = 0;
        if(++minute != 60) return;
        minute = 0;
        if(++hour != 24) return;
        hour = 0;
        if(++week == 8) week = 1;
        if(++day <= month_Day[month - 1]) return;
        day = 1;
        if(++month != 13) return;
        month = 1;
        year++;
        month_Day[1] = ( (year%400 == 0) || ( (year%4 == 0)&&(year%100 != 0) ) ) ? 29 : 28;         //利用三目运算判断闰年
}

//==================================================================
//函 数 名: meau1_Display()
//功能描述: 菜单P-1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显示缓冲区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meau1_Display(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1;break;                                                 //显示年
                case 2:sys_State = 0x20;break;                                                 //显示菜单P-2
                case 4:sys_State = 0x30;break;                                                 //显示菜单P-3
                case 8:break;
                default:break;
        }
        //显示菜单P-1
        display[0] = 10;
        display[1] = 17;
        display[2] = 21;
        display[3] = 1;
}
//==================================================================
//函 数 名: meau2_Display(void)
//功能描述: 菜单P-2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显示缓冲区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meau2_Display(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21;break;                                                      //秒表
                case 2:sys_State = 0x30;break;                                                      //显示菜单P-3
                case 4: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case 8:break;
                default:break;
        }
        //显示菜单P-2
        display[0] = 10;
        display[1] = 17;
        display[2] = 21;
        display[3] = 2;
}

//==================================================================
//函 数 名: meau3_Display()
//功能描述: 菜单P-3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meau3_Display(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31;break;                                                             //闹钟
                case 2: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case 4:sys_State = 0x20;break;                                                             //显示菜单P-2
                case 8:break;
                default:break;
        }
        //显示菜单P-3
        display[0] = 10;
        display[1] = 17;
        display[2] = 21;
        display[3] = 3;
}

//==================================================================
//                          设置函数
//==================================================================

//==================================================================
//函 数 名: year_Set()
//功能描述: 年设置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year_Set(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1;break;                                                //显示年
                case 2:year--;break;
                case 4:year++;break;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month_Day[1] = ( (year%400 == 0) || ( (year%4 == 0)&&(year%100 != 0) ) ) ? 29 : 28;

        if(day > month_Day[month - 1])
        day = 1;

        tube(0x00);                                                                                                    //数码管闪烁
        display[0] = year / 1000;
        display[1] = year / 100 % 10;
        display[2] = year / 10 % 10;
        display[3] = year % 10;
}
//==================================================================
//函 数 名: week_Set()
//功能描述: 周设置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week_Set(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3;break;                                                //显示周
                case 2:week--;if(week == 0) week = 7;break;                                    //周--
                case 4:week++;if(week == 8) week = 1;break;                                    //周++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tube(0x07);
        display[0] = 20;
        display[1] = 12;
        display[2] = 21;
        display[3] = week;
}
//==================================================================
//函 数 名: month_Set(void)
//功能描述: 月设置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month_Set(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8;break;                                                       //设置日
                case 2:month--; if(month == 0)month = 12; break;                              //月--
                case 4:month++; if(month == 13)month = 1; break;                              //月++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if(day > month_Day[month - 1]) day = 1;
        tube(0x0c);
        decimal_Point_On(0x02);
        display[0] = month / 10;
        display[1] = month % 10;
        display[2] = day / 10;
        display[3] = day % 10;
}

//==================================================================
//函 数 名: void  day_Set(void)
//功能描述: 日设置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day_Set(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2;break;                                                //显示月日
                case 2:
                {
                        day--;
                        if(day == 0)
                                day = month_Day[month - 1];                                                      //使得每个月的最大天数与对应月份实际天数相等
                        break;
                }
                case 4:
                {
                        day++;
                        if(day > month_Day[month - 1])                                                     //当其超过每月最大天数时,天数置一
                        {
                                day = 1;
                        }
                        break;
                }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tube(0x03);
        decimal_Point_On(0x02);
        display[0] = month / 10;
        display[1] = month % 10;
        display[2] = day / 10;
        display[3] = day % 10;;
}
//==================================================================
//函 数 名: void  hour_Set(void)
//功能描述: 小时设置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hour_Set(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b;break;                                                //设置分钟
                case 2:hour--;if(hour < 0) hour = 23;break;                              //小时--
                case 4:hour++;if(hour == 24) hour = 0;break;                      //小时++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tube(0x0c);
        decimal_Point(0x02);
        display[0] = hour / 10;
        display[1] = hour % 10;
        display[2] = minute / 10;
        display[3] = minute % 10;
}

//==================================================================
//函 数 名: void  minute_Set(void)
//功能描述: 分钟设置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minute_Set(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4;break;                                                 //显示时分
                case 2:minute--;if(minute < 0) minute = 59;break;                         //分钟--
                case 4:minute++;if(minute == 60) minute = 0;break;                       //分钟++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tube(0x03);
        decimal_Point(0x02);
        display[0] = hour / 10;
        display[1] = hour % 10;
        display[2] = minute / 10;
        display[3] = minute % 10;
}
//==================================================================
//函 数 名: void  alarm_Hour_Set(void)
//功能描述: 闹钟--小时设置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alarm_Hour_Set(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33;break;                                                //设置闹钟分钟
                case 2:alarm_Hour--;if(alarm_Hour < 0) alarm_Hour = 23;break;                  //闹钟小时--
                case 4:alarm_Hour++;if(alarm_Hour == 24) alarm_Hour = 0;break;                //闹钟小时++
                case 8:sys_State = 0x30;break;                                                                                                //显示菜单P-3
                default:break;
        }
        tube(0x0c);
        decimal_Point(0x02);
        display[0] = alarm_Hour / 10;
        display[1] = alarm_Hour % 10;
        display[2] = alarm_Minute / 10;
        display[3] = alarm_Minute % 10;
}
//==================================================================
//函 数 名: void  alarm_Minute_Set(void)
//功能描述: 闹钟--分钟设置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alarm_Minute_Set(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32;break;                                                                          //设置闹钟小时
                case 2:alarm_Minute--;if(alarm_Minute < 0) alarm_Minute = 59;break;        //闹钟分钟--
                case 4:alarm_Minute++;if(alarm_Minute == 60) alarm_Minute = 0;break;//闹钟分钟++
                case 8:sys_State = 0x30;break;                                                                                                  //显示菜单P-3
                default:break;
        }
        tube(0x03);
        decimal_Point(0x02);
        display[0] = alarm_Hour / 10;
        display[1] = alarm_Hour % 10;
        display[2] = alarm_Minute / 10;
        display[3] = alarm_Minute % 10;
}
//==================================================================
//                        显示程序
//==================================================================

//==================================================================
//函 数 名: year_Display()
//功能描述: 年显示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year_Display(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6;break;                                                 //设置年
                case 2:sys_State = 0x12;break;                                                 //显示月日
                case 4:sys_State = 0x15;break;                                                 //显示秒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display[0] = year / 1000;
        display[1] = year / 100 % 10;
        display[2] = year / 10 % 10;
        display[3] = year % 10;
}

//==================================================================
//函 数 名: void  month_Day_Display(void)
//功能描述: 月-日显示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month_Day_Display(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7;break;                                          //设置月
                case 2:sys_State = 0x13;break;                                          //显示周
                case 4:sys_State = 0x11;break;                                          //显示年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display[0] = month / 10;
        display[1] = month % 10;
        display[2] = day / 10;
        display[3] = day % 10;;
        decimal_Point_On(0x02);
}
//==================================================================
//函 数 名: void  week_Display(void)
//功能描述: 星期显示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week_Display(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9;break;                                                //设置周
                case 2:sys_State = 0x14;break;                                                //显示时分
                case 4:sys_State = 0x12;break;                                                //显示月日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display[0] = 20;
        display[1] = 12;
        display[2] = 21;
        display[3] = week;
}
//==================================================================
//函 数 名: void  hour_Minute_Display(void)
//功能描述: 时-分显示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hour_Minute_Display(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sys_State = 0x1a;break;                                                //设置时
                case 2:sys_State = 0x15;break;                                                //显示秒
                case 4:sys_State = 0x13;break;                                                //显示周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display[0] = hour / 10;
        display[1] = hour % 10;
        display[2] = minute / 10;
        display[3] = minute % 10;
  decimal_Point(0x02);                                               //点亮小数点
}
//==================================================================
//函 数 名: void  second_Display(void)
//功能描述: 秒显示函数
//输入参数: NULL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second_Display(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break;
                case 2:sys_State = 0x11;break;                                           //显示年
                case 4:sys_State = 0x14;break;                                           //显示时分
                case 8:sys_State = 0x10;break;                                           //显示菜单P-1
                default:break;
        }
        display[0] = 10;
        display[1] = 10;
        display[2] = second / 10;
        display[3] = second % 10;
}

//==================================================================
//函 数 名: void  swatch(void)
//功能描述: 秒表函数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swatch(void)
{
  static         uint data count;
        if(swatch_Start_Flag ==1)
        {
                if(f_systick_10ms == 1)                                         //产生跑秒
                {
                        f_systick_10ms = 0;
                  count++;
                        if(count==9999)        count = 0;
                }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break;                                                                  //秒表暂停
                case 2:count = 0; swatch_Start_Flag = 0; break;                                                  //秒表清零
                case 4:swatch_Start_Flag = !swatch_Start_Flag; break;                          //秒表计数开始
                case 8:sys_State = 0x20;break;                                                      //显示菜单P-2
                default:break;
        }
        display[0] = count/1000;
        display[1] = count/100%10;
        display[2] = count/10%10;
  display[3] = count%10;
}
//==================================================================
//函 数 名: void  alarm_Clock(void)
//功能描述:  闹钟函数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alarm_Clock(void)
{
        switch(current_Event)
        {
                case 0:break;
                case 1:                                                                                                    //设置闹钟小时
                {
                   if(alarm_Flag==1)
                   {sys_State = 0x32;}
                   else
                   {sys_State = 0x30;}
                    break;
                }
                case 2:        alarm_Flag = 1;break;                                                      //显示ON,开闹钟。

                case 4:alarm_Flag = 0;break;                                                      //显示OFF,关闭闹钟。
                case 8:sys_State = 0x30;break;                                                    //显示菜单P-3
                default:break;
        }
        if(alarm_Flag==1)
        {
                display[0] = 10;
                display[1] = 10;
                display[2] = 0;
                display[3] = 31;
        }
        else
        {
                display[0] = 10;
                display[1] = 0;
                display[2] = 16;
                display[3] = 16;
        }
}

//==================================================================
//函 数 名: void  alarm_Clock_Loud(void)
//功能描述: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设 计 者:
//创建日期:
//==================================================================
void  alarm_Clock_Loud(void)
{
        if(alarm_Flag==1)
        {
                if(alarm_Hour == hour && alarm_Minute == minute)                              //闹钟定时时间到
                {
                        if(alarm_State == 0)
                        {
                                alarm_State = 1;
                        }
                }
                else
                {
                        if(alarm_State == 1)                                           //闹钟响铃时间内没有手动停止闹钟则一分钟后闹钟自动停止
                        {
                                 buzzer = 1;
                        }
                        alarm_State = 0;                                                                 //闹钟定时时间未到开始标致位清零
……………………

网友A:
有原理图吗?

网友B(2020-03-13):
您好  这个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