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俄罗斯方块仿真里能运行实物不行 无图像显示 求救!

楼主(2018-04-08):
我用89C52单片机,按键,LCD12864做了一个俄罗斯方块,程序在仿真里能运行,仿真与电路图也是匹配的,焊出来检查电路也没有问题,最后12864只是亮,没有数据图像显示,按键也没有反应,有没有做过的帮忙看看啥问题

网友A:
建议先搭个最小系统来运行一个简单的12864的刷屏程序。 来确定单片机的运行和12864有没有问题。确保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烧录游戏程序。 否则你都不知道是单片机没工作还是12864有问题。 或者先写个简单的LED闪烁程序,测试下单片机运行有没有问题。 确保没问题再写个简单的12864的刷屏程序。才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根据测试结果 再对比游戏程序的接口定义。应该不难发现问题。

网友B:
首先,你仿真成功,说明程序是没问题的。
然后:不能显示的问题可能性很多啊!!!!!
第一:你说电路是匹配的,真的嘛?焊接中有一点点不对,就不对了,你敢肯定焊接一点问题没有?你试验过吗?
第二:仿真的12864一定是好的,对吧,你用的12864是好的吗?就算是好的,连接正确,那么背光要不要调?接触是不是良好,......
......
你想想看,从仿真到实物,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问题。你要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在查、试,做到真的没问题了,自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