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20芯片驱动6位8段显示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4-08):
折腾一天终于将TM1620芯片驱动6位8段显示搞出来了,共享一下,源码传上。

/*
文件名:     TM1620
单片机型号: stc90c52
开发环境:   Keil uVision2
晶震频率:   12M
功能:驱动共阴LED数码屏做计时显示,可由按键控制时钟暂停,开始,停止以及显示0-9数字
驱动6位8段数码显示完美,OK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b =P0^0; //定义片选通讯口
sbit clk =P0^1; //定义时钟通讯口
sbit dio =P0^2; //定义数据输入/输出通讯口

uchar cir_LED[6]={ 0x80,0x40,0x02,0x01,0x04,0x10};//数码屏圆圈做动态显示,我的PCB接线方式不同所以需修改
uchar show[12]  =  { 0x76,0x00,0xb5,0x0,0x15,0x0,0x15,0x0,0xd7,0x0,0x0,0x0};//初始化显示“HELLO”字符代码

uchar TIME_seconds,seconds_2,sub_1,sub_2,shi_1,shi_2; //时间寄存器,依次从秒个位至小时十位
uchar TIME_count; //定时中断控制
uchar count6=0;
/*********************************
功能: TM1620写数据
**********************************/
void write(uchar wr_data)
{
     uchar i;
     stb =0;       //给有效的片选信号(片选信号是低电平有效)
     nop;
     nop;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clk =0;
         nop;
        nop;
        wr_data >>= 1;//移位数据,低位在前!
         nop;
         dio = CY;
         nop;
         nop;
         clk =1;
         nop;
       }
}

/*********************************
TM1620控制指令
功能: 驱动LED屏做相应的显示
**********************************/
void xianshi(uchar show_led[12])
{
  uchar h;
  stb = 1;
  clk = 1;
  dio = 1;
  write(0x02);//显示模式设置,设置为6个GRID,8个SEG
  stb = 1;
  write(0x40);//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采用地址自动加一
  stb = 1;
  write(0xc0);//显示寄存器的00H单元开始
  for(h=0;h<12;h++)
  {
   write(show_led[h]);//给显示寄存器送数据,
   }
   stb=1;
   write(0x8b);//显示控制参数,点亮数码屏幕,亮度可以通过改变低三位调节
}
/**********************************
定时中断函数入口
功能: 每50MS中断一次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3c;
  TL0=0xb0;
  TIME_count++;
  if(TIME_count==20)
          {
          TIME_count = 0;
          TIME_seconds++; // 秒寄存器加1
          count6 +=1;
          show[2] = (show[2]^0x10);//数码屏幕冒号驱动位
          }
}
/*********************************
计时函数
功能: 处理时钟显示
**********************************/
void TIME_show()
{
  uchar CODE[] ={0xD7,0x42,0xE5,0xE3,0x72,0xB3,0xB7,0xC2,0xF7,0xF3,0xF6,0x37,0x95,0x67,0xB5,0xB4};//my board seg 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f(count6 == 6)
           {
    count6 = 0;
          }
  show[0] = cir_LED[count6];//0x0;//关闭第一位显示
  show[2] = cir_LED[count6];   //数码屏圆圈驱动位

  show[10] = CODE[TIME_seconds];// 数码屏上最后一个“8”
  show[8] = CODE[seconds_2];   //数码屏倒数第二个“8”字,
  show[6] = CODE[sub_1];
  show[4] = CODE[sub_2];
  if(TIME_seconds == 10)      //对时间数据进行处理,以免溢出。
   {
     TIME_seconds = 0;
     seconds_2+=1;
    }
  if(seconds_2 == 6)
   {
     seconds_2 = 0;
     sub_1 +=1;
    }
  if(sub_1 == 10)
   {
     sub_1 = 0;
     sub_2 +=1;
    }
  if(sub_2 == 6)
   {
     sub_2 = 0;   //时钟每60分自动清0
     sub_2 = 0;
     sub_1 = 0;
     seconds_2 = 0;
     TIME_seconds = 0;
    }
}
/********************************
    延时函数
功能: 1ms延时
**********************************/
void delay_ms(uchar cyc)
{
    //当将=1的时候,延时1ms
    uchar ii,jj;
    for(jj=1;jj<=cyc;jj++)
    {
        for(ii=0;ii<200;ii++)
        {
            nop;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初始化单片机I/O口
TMOD=0x01;  //定时器设置
TH0=0x3c;
TL0=0xb0;
IE=0x82;
TF0=1;
xianshi(show);//初始化显示“HELLO”字符
delay_ms(230);
delay_ms(230);
delay_ms(230);
delay_ms(230);
delay_ms(230);    //共延时1s
TR0 = 1;
//show[2] = 0x01;
while(1)//循环
  {
   stb = 1;
   dio = 1;
   clk = 1;
   TIME_show(); //控制做计时显示
   xianshi(show);//根据计时拆分的值,给显示寄存器送相应的显示数据
……………………

网友A(2018-11-08):
给力,正好需要

网友A: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B(2019-08-05):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C(2019-10-06):
谢谢分享!!,正在学STM8配上这个做个时钟

网友D(2019-11-12):
注释很详细,可以说明一下真值表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吗

网友D:
代码注释很详细,可以再说明一下真值表是怎么写出来的吗,目前卡在真值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