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一下这个直流电机转速模糊控制系统能不能实现

楼主:
直流电机转速模糊控制系统,用l298n驱动,单片机输出pwm调速,还有光电编码器测速,与上位机通讯显示转速波形。
整个系统用stc89c52单片机能不能实现?望大佬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2018-04-09):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测速和pwm各用了一个定时器,但用LabVIEW做上位机是不是还要用定时器,感觉定时器不够用,求大神解答,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pwm和测速各用了一个定时器,但用LabVIEW做上位机是不是还要用定时器?是的话那感觉定时器不够用啊!求大神解答,感谢!

网友C(2020-09-17):
你可以换成stm32的单片机,这样的话定时器就够用了,但是比51的编程可能要麻烦一点